请教变频器

楼主(2008-02-20):
电机是0.55kw三相电机接220v是否能用0.4kw的变频器?

网友:
当然不可以

网友:
负荷轻还是可以用的。不过变频器质量得过硬

楼主:
LG0.75kw如何?

网友:
变频器的安全用法是让大马拉小车,小马拉大车是比较危险的

网友:
可以,只是不能发挥电机的功率了

网友:
翻到这么一篇,不知有用否?
电动机变频调速图解(一个搏客里面的)
http://www.shukongcn.com/blog/?5311/action_viewspace_itemid_13163.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0.55kw三相电机接220v是否能用0.4kw的变频器?

0.55kw的三相电机应该最少用0.75kw的变频器,最好是1kw的变频器。
如果电机电压是220V的,在变频器里还要设置电机电压参数为220V,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机是0.55KW  变频器用0.4KW  原理上是不可以.

但我的变频器是可以的..因为功率元件很大,足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