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拖450v2的大桨夹和450SE的中联能否配合(用V2横轴)

楼主(2008-02-20):
SE不知道是否要升级中联

网友:
可以的,直接用亚拖450v2的O型圈。

楼主:
有升级成功的吗?

感觉V2横轴太粗啊~

网友A:
我的YT450V2的大桨夹里的两颗轴承换成SE的,飞越有买的,横轴和O型圈就用SE的,‘V2的横轴比SE的横轴要大0.5MM’。我在没有换之前炸机2次,中联就有虚位,而横轴坚固如初。所以新手不适合玩V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YT450V2的大桨夹里的两颗轴承换成SE的,飞越有买的,横轴和O型圈就用SE的,‘V2的横轴比SE的横轴要大0.5MM’。我在没有换之前炸机2次,中联就有虚位,而横轴坚固如初。所以新手不适合玩V2。

v2的中联新的上下就有虚位,是正常的,只要没弯就可以了

网友:
很简单!我昨天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结果发现问题很容易就能解决,换掉位于O圈与桨夹中间的那个垫片,他太薄了!稍微厚点的放上去一点虚位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SE不知道是否要升级中联

SE和V2的中联是通用的, 换上V2的O型圈和V2专用铝圈(置于O型圈和浆夹之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