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想玩模拟……

楼主(2008-02-20):
我有套天地飞的6C遥控器,现在想玩玩模拟,是不是硬件只要根音频线就可以了?接口怎么接啊?最好上图看看……
还有用什么软件好一点?最好提供下栽地址啊!!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

网友A:
如果你对电脑非常属性,并且对模拟的质量没有太高要求,那么可用采用音频线 加破解软件(PPJOY ,EMU)等玩模拟

如果想省事一点,建议使用USB的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对电脑非常属性,并且对模拟的质量没有太高要求,那么可用采用音频线 加破解软件(PPJOY ,EMU)等玩模拟

如果想省事一点,建议使用USB的模拟器

谢谢!!!!
请问USB的模拟器是怎么样的?就是到商家买那种成套的、带解密狗的模拟器吗?

网友:
还是买模拟器吧,市场有一种飞鹰的模拟器,画面非常好,就是机型稍微少点,非常好用

网友:
初学者就下破解的g3,加PPJOY ,EMU,可以先练练手,也可以升级倒3。5。我就是这样玩的,不过现在降落还是有问题,老是降落不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诸位高手!!!我已经用音频线加smartpropo搞定了FMS,现在在练习。就是在调映射的时候各通道的信号柱会抖动,是什么原因?你们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
这个音频线就这样有些干扰信号是正常的 不然带硬件的模拟器卖谁去阿 呵呵

你可以换G3.5   或  AeroFly  都只需要一根音频线+PPJoy软件

这两个软件 画面比FMS好多了 呵呵同时也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这个音频线就这样有些干扰信号是正常的 不然带硬件的模拟器卖谁去阿 呵呵

你可以换G3.5   或  AeroFly  都只需要一根音频线+PPJoy软件

这两个软件 画面比FMS好多了 呵呵同时也大多了

谢谢!请问G3.5   或  AeroFly它们各占用的空间大概是多大,你有吗?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给我发一个?65315210@QQ.com谢谢!

楼主:
下了G3.5,全是英文,搞不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新手可畏啊!
论坛有G3.5安装的带图片的详细介绍。翻翻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我贪方便,买了个8in1的simx6。汗!以后要试试不用加密狗玩破解的G3.5。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