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电压

楼主(2008-02-21):
用输出电压为12.6伏,电流为1安的充电器给7.2伏镍氢电充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
镍氢电池对充电器的要求比较高
你这样充电电流可能会比较大,对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是非智能充,不能充满自停,更容易引发事故。

网友:
可以用lm317做个1A恒流充电器,然后把电池充到温热可以基本充满!制作简单推荐使用

楼主:
和镍氢电池配套的充电器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