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的命运就靠你了!前辈!

楼主(2008-02-21):
 小第一次磨
发动机
..~!!!!把发动机安在飞机上磨还是安在木板上磨>那种方法好??  小弟的人生命运就靠你了!!前辈~~~~!

网友A:
随便,只要能安的结实牢靠就行,但是还是木版好,方便调节

网友B:
木板比教好。

网友C:
其实在飞机上磨车也一样!按正规程序来讲,要找个牢固的磨车架,然后找个大油箱(防止油面变化影响磨车效果)

网友D:
磨车台麻烦,直接在飞机上磨,把飞机用个绳子拉住,不要跑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