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关于水下摄影和探测的视频设备制作设想

楼主(2008-02-21):
大家好,我想制作一个关于水下摄影和探测的视频设备,但是苦于才开始接触模型这个世界,所以实施起来有很大的困难,现在我把我的构想发表出来,请大家共同参考一下,指出不合理的地方,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大家觉得想法和方案没有问题,请感兴趣的达人做出这样的设备,大家共同交流和进步,谢谢。
1.整个设备由网线控制,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通过网线连接电脑和设备,由于网络信号的传播距离是100米,所以设备的探测范围还是相当可观的。
2.照明设备使用LED灯,耗电量小,亮度高,在水下照明没有问题。
3.网络视频服务器可以接任何301系列的摄像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现在usb摄像头已经可以达到130W像素以上,所以视频的清晰度可以不用怀疑,可以详细地观察到水下的情况。
4.关于推进器的控制电路,这是个具体的问题,由于全部需要通过网线控制,所以电路的设计是个很大的挑战,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现成的电路可以借用,具体想法是:
通过电脑上的方向键,控制3个推进器的工作,设备转弯的时候,两个水平推进器反方向工作,可以实现快速转向,桨叶可以用坏的cpu风扇制作。
5.电脑上的控制软件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还要请程序高手帮忙,制作控制程序。
综合以上几点,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电子电路,计算机编程,机械制作,希望能有比较全面的达人做出这个东西来。
以上观点只是个人想法,希望大家能够开动脑筋,尽量将其变为现实,当然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大家砸砖。

网友A:
这个简单
1.船体用pvc管子搭建
2.采用12v蓄电瓶
3.视频服务器采用单路的ipcam(带云台,带摄像头)
4.控制器使用232接口接入(ipcam中附带232 接口,上层sdk做应用开发)
5.动力部分采用喷水最好.水底环境杂草比较多

网友B:
版主说得对
我看美国的PS杂志(有简体中文版叫《科技新时代》)介绍过完全一样的想法
1.用PVC管,管体和密封件全是标准件,管体直径也有丰富规格,大大降低自制的难度和成本;
2.反正无线电水下不能用,用电缆直接在陆地上供电也未尝不可;
3.这个简单,只是驱动摄像头的云台负荷小,难度不大;
4.编程控制我就不懂了;
5.直接用水族用品里面的水泵做动力(不止一个),实现前后左右上下的行动。

楼主:
接口处的防水怎么处理,还有就是螺旋桨传动杆防水怎么处理,不防水转动的时候水肯定要渗透进去,还有就是防水在接近100米的水下可靠度行不,这些都是具体的问题。

网友B:
用水泵就不存在螺旋桨传动的问题
而是电缆线和主体之间的水密问题了
100米的电缆长度肯定不是100米的水深度
回去我翻翻杂志还在不在

网友C:
http://www.rollette.com/rovrev2/

网友B:
bioeyes 贴的就是我说的杂志上的那个了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的资料,我在想要实现上升下沉光靠一个垂直推进器可能不能够精确的控制哦,是不是还是需要真潜艇的水箱系统呢,用压缩空气,开始构想的时候觉得很简单,具体深入研究下去还是觉得有很大的挑战性.

网友D:
..lz要花費很大的金錢與心力才有辦法做到水下40米不漏水而又能控制
如果成功是可以賣的商品
正常來說....一具線控迷你型遙控小型水下攝影潛艇..可潛百米...大概市面上能買的到的成品.不含每次更換的耗材
最便宜約在8萬人民幣左右...當初開發費用遠超過這各價錢10倍...
以下這兩台都是
http://tw.f4.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30297263
http://tw.f2.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33397653
若樓主能用便宜的方式開發成功.....
那可真是潛水者與潛水工程一大福音..
我可幫你水下測試..(本人受過氦氮氧混合氣潛水訓練..可潛近百米深度..當初光裝備就花了10來萬RMB)

网友B:
無刷電機 您是专家,有机会多多向您请教:)我自己初学水下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