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和接收问题

楼主(2008-02-21):
求助高手电调和接收问题

各位高手.大家好!

发生了以下问题,请各位帮忙!
1.全仔小船动力系统+3s锰锂+tdf6通接收+盛辉9g舵机= 开始正常,3s后 舵机烧调,接收失效=舵机坏了,接收需要待测
2.接下来测试接收是否完好:  有刷点调120a+550马达+3s锰锂(2s)= 一打舵机,就有油门,不管左或右舵,都有油门(当然油门没有推),单推油门正常
3.接着将接收再和全仔动力配套,油门和舵机还是没有反映,电调有报警音,应该是没有连上,换个新的tdf接收,一切正常,配套有刷配制也正常
可以肯定舵机和接收坏了,舵机没几个钱,扔了,接收不知道还有救吗,可是新的呀.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备注:fx的电调已经调线,没有外接bec

网友:
FX电调不带BEC,“已经调线”是什么意思?测量一下接受机端有没有电压。
如果说在接有刷电调电机的情况下电机和舵机有反应,多数情况是无刷电调的BEC有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调线,是跳线了
另外有刷情况下舵机反映也不正常,换个接收就好了,我看是接收坏了
换个接收不管有刷无刷,全部正常

网友:
坏舵机别扔 可以用来修复扫齿的舵机

楼主:
xiexie 楼上的,我已经换了主板,修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