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08-02-21):
我是新手,请教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遥控器都可以当模拟器用,比如E SKY的0406?该如何设置?

网友:
有些控买来并没有模拟器接口,可能需要改装才行!

网友A:
要有带模拟器接口的遥控器才能用 其实遥控器就是个手柄 还需要连接线 或 模拟软件的加密狗 遥控器飞模拟 大部分功能都是在电脑上设置的

网友:
理论上任何控都行。只要找到电路中PPM输出点就行了。

网友(2008-04-25):
引用 网友A:
要有带模拟器接口的遥控器才能用 其实遥控器就是个手柄 还需要连接线 或 模拟软件的加密狗 遥控器飞模拟 大部分功能都是在电脑上设置的

对,振华的遥控器就不行;另外雷鸟的也需要改装;不过现在也有带控的模拟器了,很方便。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asp?productSort=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