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跳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2-21):
请问下我的65MG,RS77S接收怎么会跳舵啊?不接
电机
的时候不跳舵,接上就跳舵。只有2通道的那个
舵机
跳舵

网友A:
换一个新的试试列?

网友B:
只有一个跳舵就换舵机试试,可能是舵机不好。

网友C:
有时候
与遥控有关系
自己试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