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电机出故障了,不怎么用也会

楼主(2008-02-21):
用了一段时间,还没做出什么东西,cjm250电机出故障了,故障表象:
电机能转动,嗡嗡响,震动大,转速上不去,还好可以转:(
看过以前有人出现过,厂家翻修来回时间可不少,又正好过年时间,唉,倒霉
还是自己修算了,怀疑一下
1、启动电容失效
2、有组线圈短路
3、轴承坏
工具:万用表,螺丝刀,抹布(清理指纹用的,以防修不好还可以发回去修)+电铬铁
动手拆
这种电机拆起来还真个难,从床上下就不容易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卸下
摸不到头脚,能松的螺钉全卸了,散热风扇撬了,离心开关上海焊了两线,还得动用电铬铁:(
好不容易把转子取出,检测电容没问题,纳闷中
看两轴承也完好,晕
再看线圈没有烧过的痕迹,电阻正常,靠
再看运转电容也没问题,不会吧
拿起转子看看,还连着一边盖,没法,手艺不好,不拆了,离心开关也在上面,手转转没看出什么问题
研究中
双值电容运转到一定速度,离心开关会自动断开,正好有个电容串在上面。
试了一下扳起离心开关,放下,再扳起,来回好几次,机关巧妙阿
再来几次,好像有点不对,怎么触点不动的,两触点溶一块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拿个东西撬开,用砂纸打磨了一下,使扳动几次正常回位了,大功告成
清理现场,装回床上开机正常。

结论:开机电流过大,使离心开关触电溶结,运转电容超大,没烧线圈以不错了,庆幸听到声音不对就断电了

网友:
是不是银触点呀!

网友:
那么巧啊 我的一个电机也是这样的问题  不过不是触点溶接  用久了弹簧没劲  启动以后回不来  开机也是嗡嗡叫  榔头敲几下 触点回位 又好了。

网友:
电机附件选材不当!

网友:
我的CJM250是启动电容坏了,本来运行挺好的,停机再开机就听“哧”的一声,电机转速就下来了,当时以为电机烧了呢,(因为我这床买来时就有些漏电,一到雨天都不敢用,因怕返厂麻烦,也就没联系厂家, 后我在床身上单接一个地线算是不电人了。)再启来还是转速慢,并没劲。本着先简后繁的原则, 先看电机电容坏没坏, 结果一拆就发现150微法的电容冒泡了:

因手头无这么大的无极电容,就用个12微法的换气扇代用一下, 结果一试机,电机好了转速立刻上去了,和好的时候没啥两样, 目前已用了10多天了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着颜色有点红,我看不像银触点,纳闷,就那么一点点都抠

网友:
我拆电机是把底座的那个销子抽掉,然后连底座一块拿下来拆,觉得还算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装的时候就老难对上号,呵呵

网友(2008-04-18):
该来的躲不掉。我的CJM250也出问题了,今天本来运行挺好的,再一次停机再开机后,电机转速就上不去了。要上班了,没时间找原因。我的平时也没什么用,到现在才车几次铝棒,这次是要做雕刻机,在加工一些配件。

网友:
看来选择的电机厂家质量不过硬,应当向厂家反映,好改进.

网友:
启动电容已暴,离心开关和启动线圈还没检查

网友:
看来家鸡还是不如公鸡可靠,或多或少有点问题。

网友C:
早上将启动电容直接甩掉不接,电机在低速档正反转均正常,说明电机两组线圈都正常。先去买个150UF的启动电容来换,到时候再检查一下离心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
论坛上的两个神机cm250  25v问题不少,前几天群的一网友刚到25v无法启动!拆开调速是维修板!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上将启动电容直接甩掉不接,电机在低速档正反转均正常,说明电机两组线圈都正常。先去买个150UF的启动电容来换,到时候再检查一下离心开关是否正常。

这也行吗,没启动电容电机怎行呀,不知什么原理。

网友:
CJM250是双值电机,150UF串了离心开关,就开机的很短的时间用上,还有一个25UF的运行电容。少了那个大电容只是启动力气小些,在低速档看不出来。今天下午去买了个150UF/450V,回家后测了下只有95UF。虚标的也太多了。

网友:
有这解释终于可释疑了,不说还不知道呢.

楼主:
只要用的东西都会有问题的,电容经常出问题,可以改一下线路,将电容引线引到接线盒,到时候换电容接线直接在界限和那换就可以了

网友:
关键是原来150UF/250V的电容肯定有质量问题,才没用几次就暴了。我现在改用450V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