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买EK2-0851是不是还需要买开关电源?

楼主(2008-02-21):
请问如果买EK2-0851是不是还需要买开关电源?
还是什么电源都可以?

网友A:
只要是有2A..12V的...什么电源都可以?....

网友B:
要11--18伏,输出电流在2A以上的直流电源,不是什么电源都可以的,要直流。

网友C:
从电脑电源里面引一根出来就行了:)

网友D:
这个东西是带电源的.

楼主:
原帖由
金刚捣碓
于 2008-2-21 19:09 发表
这个东西是带电源的.
??有带电源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没有,要自己配。

网友F:
我买的是带电源的.

网友B:
多一点银子叫老板给你配一个电源也可以。

网友G:
12V2A的开关电源也就二十左右!

网友H:
听说这玩艺儿不算平衡充,是不是呀?

网友I(2008-04-12):
0851原配的是1.5A哦,,,给它2A有没有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