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

楼主(2008-02-21):
请教各位,这个电池能不能用在遥控上?用LAMA配的充电器行不?手机拍的,具体参数:   AAA650MHA NI-MH 1.2V

网友:
镍氢电池,可以用在遥控器上面的。

网友:
遥控一般都用AA电池,AAA太小。LAMA配的充电器也不能充这个电池。

网友A:
尺寸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尺寸不对
焊上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上就是了。

焊上到没什么问题,主要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充电器来充电啊。不知道电动机中有什么机的充电器可以充?

网友:
遥控上不是可以冲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