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591的外壳要怎么拆开换齿呢

楼主(2008-02-21):
D591的外壳要怎么拆开换齿呢,拆开后装上要怎么封装啊?

网友A:
D591的外壳是上下壳的四角有上下配合的连接杆..直接用平口起子刁就行啦..下面电路跟上面齿轮是一样的锁紧结构...小心换...都是槊料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D591的外壳是上下壳的四角有上下配合的连接杆..直接用平口起子刁就行啦..下面电路跟上面齿轮是一样的锁紧结构...小心换...都是槊料件

用美工刀片比较好吧

拆的时候注意齿轮顺序,换过一次就知道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