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08-02-21):
(无正文)

网友A:
1、起飞时偏左侧飞是由于小电直的特性决定的,只要在起飞时打右舵,起飞后迅速回中即可克服。如果在飞行中还是向左偏,那么就是十字盘没有调平,可以调控上的微调来解决,方法是把左右舵的微调向右调,如果调到头也不能克服,就只能调飞机舵机的连杆长度来解决了;
2、机身抖动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有双桨、主轴弯曲等都有可能,需要仔细检查;
3、机尾向左偏,说明尾电机过力了,可以重新调一下中立点(可能要同时配合调感度)。

楼主:
   中立是什么啊????

楼主:
大侠们~我雷鸟2代的陀螺仪和3代的不一样啊~求2代的陀螺仪调试说明啊!谢谢了啊!

网友B:
找个本地的老鸟带下你

网友:
刚看了下你的视频。主轴是弯的萨?

网友A:
没错,主轴弯曲严重!这个部件需要自己细心进行修正。要想完全校正好,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最好是更换新的主轴。中立就是平衡主电机和尾电机出力的调整钮,在四合一上有这个调整钮的,其作用就是使尾桨能够随主桨联动,从而达到一定的平衡。

网友C:
旧款雷鸟的主轴是很硬的,怎么现在的比ESKY还差?

楼主:
   唉,都怪我当初不会玩瞎玩啊!!谢谢以上的楼主,麻烦了!我后来看了看主轴是弯了~2代的和3代的能通用么?主轴是不是很难欢啊~我看的直晕

网友A:
我只知道3代和4代可以通用的,2代和3代不清楚能否通用。但看外观好像可以,这机和3代的区别好象是一个是独立陀螺,一个是四合一。

网友D:
主轴都弯了,太明显了

网友E:
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我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