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让尾部的双推叉在尾轴的中间让让左右摆动的行程一样?

楼主(2008-02-22):
GY401在450机上设置中立点时摆臂成90度,而要不要让尾部的双推叉在尾轴的中间让让左右摆动的行程一样?

网友:
不看行程,看桨矩,保持连杆的几个"垂直",然后在中立点位置让尾桨有一点点抵抗大桨旋转时反扭力的角度,左边形成可能比右边小一点,正常

楼主:
如果左边形成可能比右边小一点,在摆尾巴双推叉时岂不是一边会碰到顶住了,而另一边却行程不够而到不了顶?

网友:
2楼正解,飞机是需要反扭力的。这也是你为什么打右舵,比打左舵快的原因。

网友:
没必要,最关键的是打左、右舵时行程足够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左边形成可能比右边小一点,在摆尾巴双推叉时岂不是一边会碰到顶住了,而另一边却行程不够而到不了顶?

调整陀螺仪的行程限制,有一边没有到头没有关系。设计好的尾变矩系统在中立点是尾桨有一点角度时尾轴上左右舵量行程也基本是刚好一样。这样调整是为了让机械中立点尽量准确,对于锁尾陀螺仪来说,理论上,只要行程够,机械中立点在哪里都可以锁住尾巴,但是机械中立点调准一些,陀螺仪效率就高一些。

网友:
老生长谈的问题了,主要有2派理论,一是中立点尾奖0度,左右行程一样,二是尾奖有一点角度来平衡主奖扭力,我现在是锁尾模式,尾奖0度的设定

网友:
应该带负点pitch

网友:
这问题我一直搞不大明白

楼主:
对于尾桨双推的行程,尾轴承上的滑圈要不要紧塞进靠近齿轮那个方向(对尾时的最左边),如果紧塞进似乎滑动时不够流畅

网友A:
偶是尾奖一定角度,不然怎么抵消大奖反作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是尾奖一定角度,不然怎么抵消大奖反作用力?

锁尾模式下每个位都是中立点。推到那里都定在那里哦。。所以我在普通模式下只大约调调中立点,只要舵机行程不顶死就行,再转到锁尾模式让陀螺自已搞定。。:loveliness:

网友:
让陀螺自已搞定

网友:
一般带点螺距的,形程都有出入

网友:
设想一下,没有陀螺仪,抵消扭力,尾浆是不是要有一点角度!!!,那有了陀螺后,它的计算量就会小一点,也就是反应会快一点,也就是最大限度发挥它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