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油固,请大家推荐

楼主(2008-02-22):
最近想入手油固,请大家推荐一款好飞的飞机。因为是新手,前提是容易飞易上手的,价格不能太高,预算在一千元内(不包括遥控)
另我有闲置的四个539舵机,请问能用在什么样的飞机上。我看见我们这里有人玩吉比的飞机,想问问这机好飞吗?需要多少钱买,要配多大的发动机,在哪里可以买到,要配什么接受机,PPM行吗?谢谢!

网友:
买台TUT40练习机吧!!!很好飞又不贵..40级的发动机就行了

网友:
LZ说是新手,新手有多新啊?小电动泡沫飞机,能独立完成起飞降落吗?降落稳当吗?如行,也可考虑40级的YOGI和50级阿波罗,这两款飞机绝对好飞,性能好,很听话,能够降落稳当就不用飞练习机了,我就是直接上阿波罗,避免重复投资。新手,还是不要上油动吉比的好,吉比是3D特技机,至少你要会吊机、眼镜蛇滚再去碰它,否则会炸得很惨的,要练吊机还是先飞模拟器,稳当后用KT机练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XTR上我已学会稳当的吊机 (EXTRA230)机型,眼镜蛇还不太会.但真机没飞过几次,自己做的330机已炸了,我觉得这机型很适合我,我比较喜欢灵活的,请问我到这个阶段还算不算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XTR上我已学会稳当的吊机 (EXTRA230)机型,眼镜蛇还不太会.但真机没飞过几次,自己做的330机已炸了,我觉得这机型很适合我,我比较喜欢灵活的,请问我到这个阶段还算不算新手?

能吊机了,不算新手了。真机和模拟器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练3D建议还是飞电动的KT机,那个炸了不心疼,维修也非常方便,一根热胶枪几分钟又能上场。要想练好3D,飞机有的炸了。KT机练好了,再上油动的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动的不过瘾,想玩油的.同时想问问你介绍的阿波罗50多少钱,哪里有卖的?装满油一次能飞多少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B:

KT做起来太麻烦,我只想飞不想做

网友:
阿波罗属于F3A特技机,楼主想飞3D的话,可能F3A的机型不适合你

按照楼主目前的配置,可以考虑上40级的3D板机

网友:
模拟器上吊机和现实中吊机是两码事~~~
不知道你原来飞什么飞机~~如果现在飞油动3D,有点难度~~
过阿波罗50+三叶52两冲,价格可能会略超出你的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