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6 有限展示

楼主(2008-02-22):
由恒龙 1:16 遥控坦克改装 追加一些细节 喷TS28 简单旧化处理
另有视频

http://www.tudou.com/v/W-IscNG_q7M/&resourceId=0_04_05_99==.html

网友:
m26很帅 我在淘宝买的 今天应该可以到货了
等坦克到了 找你一起研究哦

网友:
像真度很高

网友:
改的不错,就是发动机排气口里面如果是碳黑色就更逼真了,你可以参考下面2个视频里的颜色。再上一张我自己做的
http://jp.youtube.com/watch?v=K9C8TkU4Urs&feature=related
http://jp.youtube.com/watch?v=1i3ni_oYbcY&feature=relat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油画颜料没买齐的过呀,只买了熟赭色没买象牙黑也没有粉彩

网友B:
钢履带是不是容易打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钢履带是不是容易打滑?

这种八字形带纹在硬质路面很容易打滑,抓地力不如虎1的履带。尤其是过垂直障碍时抓不住,上了一半就原地打滑,不过如果履带反过来装就好些。如果挂胶的话就好很多,见国外的网站有卖M26挂胶履带,不过价格 。打算自己做挂胶,不过难啊!

楼主:
回楼上的两位   俺的坦克 现在装的还是塑料履带
不过这八字齿抓硬地效果确实不咋地

网友D:
我的M26换了金属带后,不敢狠操,怕烧电调,买了两个金属波箱也不敢换,也不大有时间玩,已积满灰尘了,不知有没有更大功率的输出管替换,不然玩起来实在提心吊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八字形带纹在硬质路面很容易打滑,抓地力不如虎1的履带。尤其是过垂直障碍时抓不住,上了一半就原地打滑,不过如果履带反过来装就好些。如果挂胶的话就好很多,见国外的网站有卖M26挂胶履带,不过价格:em ...

LZ的算正装还是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算正装还是反装

我的和“突击虎”兄的M26  从图片上看都是正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M26换了金属带后,不敢狠操,怕烧电调,买了两个金属波箱也不敢换,也不大有时间玩,已积满灰尘了,不知有没有更大功率的输出管替换,不然玩起来实在提心吊胆的。

金属波箱单上个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波箱单上个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上去还不赖 换了金属杯士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上去还不赖 换了金属杯士

金属杯士买来就有,不是我换上去的,最使我不满意的是齿轮,你仔细看,它竟是模具做成的,没有经铣床铣过齿,其粗糙程度可想而知。运转时晃动也很大。

网友(2008-03-25):
lz我想问你,你是怎么把
26车体上的接收天线改到炮塔上去的

楼主(2013-01-10):
顶起来    怀念一下   怀念一下    现在在坦克世界中 使用的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