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32G平衡冲用9530增流后,指示电路要如何改进才能正 ...
请问332G平衡冲用9530增流后,指示电路要如何改进才能正确显示?

楼主(2008-02-22):
请问332G平衡冲用9530增流后,指示电路要如何改进才能正确显示?
有哪位兄弟知道的,请上图。 或发到我邮箱
ritcher1@126.com
thanks

网友A:
http://22120.blog.163.com/blog/static/1869951200721842629691/

网友B:
332指示电路。

网友C:
哪天我也试试看,谢谢

网友D:
对的
换成9530后就不行了
这个我早就做过了

网友A:
可以指示的,我的就是换成场效应管了,按照那个博客里面的方法改的。

网友E:
在8550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接一电阻,调节电阻的大小,在电池冲满时使红发光管熄灭即可.

网友F:
好贴,要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