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问题~~模友进

楼主(2008-02-22):
我是新手 以前玩车得 现在想改玩飞机   不知道买翼龙好 还是买塞斯纳好  另外塞斯纳有3通4通两种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估计上手很快  飞机类游戏玩的太多了主要是  怕玩两天翼龙熟悉了又后悔没买塞斯纳  请各位给点建议!!!
还有  请大家推荐价格公道的淘宝店铺~~

网友:
欢迎,飞机更好玩,因为这是三维的。你说的这两种都差不多,飞了一阵后,技术提高了,都要换其他飞机的,还有一款EPP的“好小子”更耐炸,这几天厂方又要出货了(前段时间由于过年,一度还买不到),也可考虑。

楼主:
恩 我上网络上搜索一下   我飞机的所有设备都没有~~~  翼龙看起来似乎单薄了   LP大人肯定不会同意

楼主:
2楼的朋友 你们有QQ群吗? 可以加我吗?我的QQ9366056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我上网络上搜索一下   我飞机的所有设备都没有~~~  翼龙看起来似乎单薄了   LP大人肯定不会同意

设备可以慢慢攒起来的,和你玩车一样,飞机的结实程度都差不多,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让你摔的,我开始学就没炸机,最初的几袈都好好的,只是退役了,有的仍在服役中。飞机不要一步登天,还是从基础的开始,先买成品机为好。遥控器可以一步到位,玩上十年也没问题,FF9和9X2都是经典之作,如想先尝试一下再投入,也可弄架FUTABA的4通先上手。模拟器很重要,用模拟器里的赛丝纳机练习航线和起降,练到10次降落,8次能稳当地降落在跑道上,不要跳,就能上真机飞了。LZ玩过车,有很好的“对头”基础,这点对飞机的降落很重要的,不容易错舵,相信你会比一般的新手上手更快。我模拟器练了5、6 个小时,真机由别人带了在天上兜了3次共计10分钟左右,接着就独自起降飞行了。
我没QQ,只有MSN:jamestang1014@hotmail.com

网友:
翼龙太难看,直接买塞斯纳了,4通的,先不要用副翼飞飞看,熟练了在接上副翼飞,动手能力强,手工又好就自己做kt板的微风了。。。。

网友:
先买模拟器在电脑上练好了,再搞个下单翼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那我直接上塞斯纳4通吧   有必要上无刷动力版得吗?
塞斯纳4通全套大约多少钱?

网友:
如果买4通 Cessna, 最好是上无刷动力吧.

机头注意加强一下. 要上桨保护器.

前几个起落, 降落时, 估计多数都会是机头接近垂直触地, 机头受力大, 木条与泡沫的连接处, 容易损伤, 桨也容易断.

楼主:
谢谢楼上得朋友  有联系QQ吗? 我没有MSN

网友:
觉得还是翼龙好哇,耐炸,样子也可爱。
6、7米高俯冲炸下来也没事要是换成泡沫机,飞机可能早就“断腿断手”了。

楼主:
翼龙的机翼不也是泡沫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得朋友  有联系QQ吗? 我没有MSN

QQ:  317125379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龙的机翼不也是泡沫的吗?

翼龙主要机身比较牢固,主翼好像也要比Cessna要牢些。Cessna的桨是在前方的,俯冲炸下来估计什么也没了。

楼主:
有个叫SU31的飞机怎么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叫SU31的飞机怎么养?

这是特技机

楼主:
那我就入手塞斯纳吧!!DX们同意吗?

网友:
最好两架都买吧!呵呵,可以比较一下。

楼主:
木有钱财~!!~!~ 请教 EPP是泡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入手塞斯纳吧!!DX们同意吗?

这也是我的第一架模型飞机,起落架买后3点吧,虽然和真机不同(真机是前3点的),但这对你以后飞其他的机型有帮助。还有起飞前,用宽的玻璃胶带把飞机整个贴个膜,你的飞机就有了金刚不坏之身了(只是相对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