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学数学题

楼主(2008-02-22):
货轮上卸下若干只箱子,总重量为 9 吨,每只箱子的重量不超过 1 吨,为了保证能把这些箱子一次运走,问至少需要多少辆载重 3 吨的汽车?

楼主:
原解:每辆汽车至少可以运 2 吨,所以 5 辆汽车一定能把这些货物都运走。

问题是 4 辆车就行了啊!可怎算呢?

网友:
总重量9吨'每个箱子不超过1吨.算他有十个箱子.三辆车装九个.多一个.不就是四辆车

网友:
如果n箱货物刚好3吨,用3辆车可以一次运完。
如果n箱货物大于3吨,n-1箱货物小于3吨,则用3辆车不能一次运完,余下货物不管多少吨都需1辆车,所以总共用4辆车。
如果n箱货物小于3吨,n箱货物大于3吨,同上,也需4辆车才能一次运完。
结论:要保证能一次全部运走货物,至少需要4辆车。

网友A:
n 个数, 相加等于 9.
每个数都 <= 1.

问, 这些数尽可能少的分组, 使得每组 <= 3.
这个分数数量的最大值是多少?

楼主给出的标准答案是: 4

求解过程....

不失一般性, 必可取得这样的 3 个分组, 每个分组的数量 > 2 且 <= 3.
于是, 这3个分组的数量之和 > 6 且 <= 9
余下的数量为 < 3 且 >= 0

把余下的用最后一辆车全部接走, 即可.

楼主:
n 可以很多的,

为了方便,改一下:

货轮上卸下若干只箱子,总重量为 9.6 吨,每只箱子的重量不超过 1 吨,为了保证能把这些箱子一次运走,问至少需要多少辆载重 3 吨的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n 个数, 相加等于 9.
$m(e"X/b&b"~3G2k"J&vbbs.5imx.com每个数都 <= 1.
(Y6N8b'y(_/`/W"I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P;C5w)]8Y(c8F问, 这些数尽可能少的分组, 使得每组 <= 3.
b;o1V7w(_&G这个分数数量的最大值是多少?
#}8Y1O!q%n:k:Y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bbs.5imx.com*S7u%\3_7A1M$]
楼主给出的标准答案是: 4
8~-c+d2A1k'g.m&y/j
"J+?3G4[4E;i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7F0G:v4]9\2i%]-\
求解过程....
5v4Q V%I3x"@&P+x8P6?*A!v+q8`-m$r;P
不失一般性, 必可取得这样的 3 个分组, 每个分组的数量 > 2 且 <= 3..C X5c4M'g9Q#P
于是, 这3个分组的数量之和 > 6 且 <= 9
3z(U/I3E!|'C+`.G余下的数量为 < 3 且 >= 0
/{"Y.[9M)l#h7b8y.O#H0f5n'c,B
把余下的用最后一辆车全部接走, 即可.

简单 明了

网友:
现在小学生都做这种题?!

再来一道: X的4次方加1,分解因式。

网友:
老师的脑袋真变态啊

网友:
把老师辟了吧.不是教学生,而是考父母

网友:
應該是六年級的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