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黑鹰500的兄弟来说说

楼主(2008-02-22):
飞黑鹰500的兄弟来说说,360mm的大桨太贵了,有没有兄弟用325的桨试飞过,感觉怎样?

网友A:
没问题,我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我试过的。

谢谢!

那就是说可以使用比较便宜的325桨来飞黑鹰500,至少飞航线是比较好的了?

有没有说飞行时间减少或觉得飞机动力不够的感觉?

网友:
差异是有一点,但不大习惯了就好了,很稳的。
黑鹰500是挺好的机子,我就有一架,感觉比YT450好不少。

楼主:
电池安装地方的设计确实是另一个败笔,不知楼上的兄弟是否有同感?

网友A:
电池安装我觉得挺好啊,就在机肚仓内。

网友:
我是飞黑鹰500油的!感觉很稳!但动力方面是比较差一点!飞航线跟简单3D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安装我觉得挺好啊,就在机肚仓内。

怎么安装,可否上个图片?

我最初是用海绵抱住电池,再用橡皮筋把电池固定在电池仓里,现在是使用1.5mm的PCB板把电池仓下板延长,再使用魔术贴固定电池,但总觉得不如SJM或450Se固定得好看和自然。

网友:
受益

我的黑鹰500木桨,飞了1年多了,炸了无数次,每次用502一粘,少了的部分削些小木片补上,然后用刀片一刮,再用砂纸一打磨,用电子称检查平衡性,现在还在用。只是长度不断变短,现在也就350MM了,没感觉升力下降,倒是变得平稳了,转速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