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用【北通神鹰】的PS手柄成功的用4通道的G3了!

楼主(2008-02-22):
太激动了 经历一个礼拜的下载 然后昨晚顺利安装 然后就在设置通道中被卡住了 只有三个通道可以用!
不停的试啊 因为坛子里面 网上都没有找到如何用手柄来玩G3!
现在玩的好爽啊 不过太灵敏了
请问有经验的朋友 是不是在设置通道那4个参数后面 把最大值改大 可以吗?
现在X1 Y1 X2 Y2 后面有个值是 0-30000 改成 60000可以吗?
请教了!

网友A:
没用手柄玩过G3
我以前用手柄玩过FMS手感超差----手柄上遥杆的控制不是比例控制只能体现通与不通,跟键盘区别不大只能对上下左右及斜角8个方向做出判断,都不如收个二手垃圾控来玩模拟器的爽

网友B:
我也在用手柄玩,四通道,改了注册表才可以
我的可是全比例的,就是没遥控手感好,太灵敏了

网友C:
收个50以下的lj控都比上百的手柄模拟的真实

网友D:
PS 带双杆的手柄是模拟量的,还是很好玩的

楼主:
就是平时玩哈子沙 主要是工作较忙 没有时间玩真机啊!

网友B:
工作特殊,不可能把控带在身上,带这移动电脑都拒绝的费事,没办法的事,我也知道控比手柄好,毕竟手柄不是专业的,这年头,专业才是王道。

网友E(2008-10-13):
怎么 设置啊 模拟手柄 写的教程 就写了结果 有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