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手sjm400,但没搞明白个版本到低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2-22):
以下是我在网上找到的版本还有哪些?具体有什么不同?
SJM400
SJM400V2
SJM400-II
SJM400-f pro
SJM400 Pro
c是碳纤 f是玻纤,对吗?那其他的呢?

网友A:
400,停产
400v2,旋翼头改进,尾传动改进 =400II
400pro,鸡头结构改进,旋翼头继续小改,尾变距改进,十字盘改进
买pro F 和 pro C都可以,设计精度基本接近完美,抗摔凑合。
虽然没飞过Wing,但是从图上看轴承数量少些更耐炸些

网友B:
pro f版本是玻千的,价格最便宜。 c版就碳千的,价格贵点。其实我一直飞f版机身配件最便宜!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1286&extra=page%3D1&page=1
有兴趣吗?我的是SJM400PRO-F~升级兼容450的桨夹~成色不错~带动力和配件
在400的机子里最好就是PRO-C版了~不过同样结构的F版更经济~升级空间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