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WING的V2尾推,改造更加完美!

楼主(2008-02-22):
春节前夕,我慕名V2尾巴的神秘及精良的设计和工艺,于是在上海DAWNSOUND   WINg专卖店购买了2套136元的V2尾推升级件,初三收到,(..............)在随后的日子里,仔细琢磨V2尾巴,工艺,赞一个! 装机在1台WINGV1,试飞感觉良好,基本上解决了传统单推和双推450尾推发涩、传动不畅、虚位大的致命缺陷,不愧是市面上的尾推精品,在试飞30个小时后,V2尾巴的缺陷就逐步暴露出来了:
一.      虚位问题:仍旧暴露了镜圈滑套由于单轴承(8*4*3)磨损而导致蟹爪左右摆度变大,
         导套和活动环连接处的孔(0.11)间隙快速加大,再加上蟹爪处球头钉和连
          接钉的硬摩擦产生的间隙增加,旷量汇总后使得WING   V2的尾巴浆距虚位扩大。
二.      4*3*9.5铜质滑套磨损严重(与上面所述有极大的关联),更换麻烦。
三.     蟹爪处球头钉和1.2毫米链接螺栓的硬接触问题,使得磨损加大,炸机孔变形增加。

正好今天有时间,我对V 2尾推结合我手上的亚托450SE,对WINGV2 尾推进一步的改进。谁都知道,亚托的尾推镜圈里面是双轴承的,我今天做的就是改V2铜单轴承滑套为双轴承滑套,取得意想不到的好效果,使得我的WING更加完美
方法:
一:根据WINGV2铜镜圈的尺寸,拆亚托450SE单推尾轴滑套里面的7*4*2.5轴承一颗,正好镶进V2的铜镜圈里面去,直径刚刚好,赞一个WING的制作精度

图片上传太慢,晚上继续发...........

楼主:
在台钳上将7*4*2.5轴承压入铜镜圈里面,注意不要歪,前后垫张名片

网友:
动手能力,赞一个!
1.在左螺纹铜套上加螺丝胶有利于减少磨损虚位.
2.将机尾调整顺了后再用,可大大增强使用寿命.

网友:
先顶了慢慢看

楼主:
蟹爪的高度是8.5毫米,安装轴承后总成一定也要达到12.25毫米,所以必须将但蟹爪的高度降低2.75毫米

楼主:
上台钳加工

挫掉多于的高度:2.75毫米

楼主:
打磨后的样子:打磨要仔细,宁可少磨,但一定要求平整,从各个面看都是平的

楼主:
改造蟹爪组装好后,测量总高度是12.5毫米

总装配

楼主:
看看,2面撞墙的样子和尾桨的角度

楼主:
尾轴铜套的改进:根据我上面的这一张图片,大家就知道怎么改了,左面是以前没有改造前,用医用血管钳上、下尾轴套管时候留下的痕迹,右面是我今天轻微改动后的样子,好很多很多!!!强烈要求WING厂家生产一些这样的配件,以前的滑套都坏了。不是摔坏的,我的4个基本上是给夹瘪的,导致滑套和尾轴摩擦加大,废掉了2个,郁闷!!!

楼主:
总结今天改造后的效果,那简直棒级了!尾推顺滑的不得了 ,尾桨虚位几乎绝迹了 ,拨动尾桨,检查虚位,只感觉到在尾球头扣和球头钉那个地方有一点,下一次我换一款亚托尾塑料连杆,将WING蟹爪扩孔扩槽改造一番试试,实现塑性接触!!!!!哈哈!!我今天改了2架,一架WING450 ,一架亚托450SE:loveliness: 。

          明天可以爽飞了!开心的不得了!!

网友:
上阵父子兵!好啊!

网友:
改造真不错,回头买来轴承,我也要学

网友:
强呀....有空也去买套V2尾推.....有没有改进V1的贴呀....

楼主:
V1我试了无数次了,单轴承框量越来越大,而镜圈空间小,改的余地不大,V2的铜圈给我好多改造思路和改造空间。

网友:
V1单轴承有些旷量,但没有发现对感度有影响,

表现在抓住一个尾桨时另一个尾桨可以晃动较大角度,

其实这种旷量不用过于理会,因为尾桨变距二桨是同时变化的,和大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