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电池电压低会造成油直反应迟钝吗

楼主(2008-02-22):
自配的接收电,用八只2700mah的三洋镍氢电池,四只一组,两组并联,充满电后飞行正常,但飞行几个起落后感觉飞机反应有些迟钝,尤其是在拉起的时候加油门有拉不上去的感觉,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接收电电压低吗

网友:
我的试过没电时出现跳舵

网友:
你量一下电压。是否低。

网友:
按你的组合方法,电池组容量大约是5400mA/h,这个容量的电源即使是供应全机的数码舵机也会有至少5个非常安全的飞行起落。所以,如果你是在5个起落以内出现状况的话,你可以在出状况时立即换用一组你确定没问题的电池试试,这样就可以确定是否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
反应迟钝没试过,不过电池没电失控就试过。如果真的由于电池电量不足而反应迟钝的话,那离失控只是咫尺之距了。

网友:
使用的是什么舵机啊? 我用9KG的舵机 飞600CF 感觉高转速的时候也有突然大螺距拉不动的感觉 底转速的时候就好很多 如果是高转速的时候需要的舵机力量更大 那你的情况应该是你用的那种电池容量很大但C数不够 造成舵机出大力时 电压下降 舵机力量降低 螺距行程变小 不到位 我是新手 用过的舵机不多 望高手赐教~!

楼主:
我用的是ES539,感觉飞五个起落以后,和前一两个起落比较飞机反应有所迟缓,本来在飞机快落地时只要轻推一点点油门就能上去,但飞五个起落后要推较大的油门飞机才能上去

网友:
接受电要用镍镉的(有劲),镍氢会出现你说的问题,看看两种电池的放电曲线就会明白。
或使用锂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ES539,感觉飞五个起落以后,和前一两个起落比较飞机反应有所迟缓,本来在飞机快落地时只要轻推一点点油门就能上去,但飞五个起落后要推较大的油门飞机才能上去

用539的话,你的电池应该至少有7个起落的,你还是在出现状况时换一组电池试试,以确定是否电池组的问题。我的90机配置2个9252,1个9206,611无刷版,9256,GV-1用的是JR1900mA/h镍镉电池,可以安全飞行7个起落,剩余电压约4.3V

网友:
偶试过  没电情况下是401和9254不工作了 尾部开始自转

楼主:
好.谢谢GANY,有空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