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ET500原身重显--450改500***

楼主(2008-02-22):
前几日入手了COMET500,发现机身肥大,比起450魁梧很多,又参考了黑鹰500发现有很多共同之处,即着手改装,也来个准500。

先来个全貌,360桨效果

和325桨 450原尾管的比较

原身重显关键是要找到下面的这根同步带(453齿,原来的397齿)长了56个齿,周长长了约112mm

同步带长了约56mm,尾管也要加长,没找到合适的 接一节 ,炸机后的话------换后半节(450通用尾管)

考虑到重心,尾舵还是尽量靠前,再做根加长拉杆

既然做,就要做轴承连接的

当然了动力也要升级可以3s  4s  5s  3s2p  6s1p 这机身都没问题,够大的

不同的电力当然还要陪和这些(我准备了这些10t-14t)以后可有的玩了

还要给接收找个家,放这吧

最后来张裸照

再上张老婆照的飞行图

网友:
不错,皮带在哪儿买的

网友:
这不叫500,了不起能叫480

网友A:
原来叫500只是450机?

楼主:
皮带是淘宝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叫500只是450机?

我觉得开发时是和黑鹰500差不多的设计,但考虑到黑鹰的市场情况,生产时改动了设计,按450的机型来卖的。

网友:
不错,皮带在哪儿买的

楼主能给个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友:
不错,皮带在哪儿买的

楼主能给个连接吗

同步带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136b0420928df93597d1d4802bebb3ac.jhtml

网友(2008-05-03):
我也入了一部

請問配置好一點的怎樣,請指教,有說可用35電調,3200 或3800 或4800 馬達,35c電,行嗎?

网友C:
我现在飞的也是这个COMET500,好象就是688吧?但和LZ不同的是螺丝,我的是黑色的内六角,LZ的是镀铬的十字螺丝.

网友:
我會展買了一部comet 500,但網址不能找到公司

五月一日在褔田會展買了一部comet 500 ,沒有說明書,公司要我留下電子郵箱給他們。上盒上的網址也無法跟他們聯繫www.theflyingmachines.com     sales@the flyingmachines.com.我希望有會內說明書,店名hobby alliance又無法接觸。不知怎麼辦。我想配3888 電機,35-40a電調,和servo , 請問怎配置, 謝謝大家。

网友:
是淘宝上慈溪那个人卖的吧   我正在攒钱买688   这个能用3S1P电池吗    尾管好买吗

网友:
这个用的就是3串的电池。尾管是标准的450尾管。基本上能用所有的450件。

网友:
為什電機上要用二組電,?

网友D:
请问楼主加长的拉杆两端与球头扣连接的螺纹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請問的電子配置是怎様?什麼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飞的也是这个COMET500,好象就是688吧?但和LZ不同的是螺丝,我的是黑色的内六角,LZ的是镀铬的十字螺丝.

我全换成高强不锈钢的了 !不会滑丝,但是磁性螺丝刀吸不住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加长的拉杆两端与球头扣连接的螺纹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