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臂前置的CCPM斜盘直机 谁会调3个舵机

楼主(2008-02-22):
新机买来装好2天了 就是搞不定那3个斜盘
舵机
的正反调整 怎么调都不对
飞机QUICK 50 PRO 与其他飞机唯一不同之处就是 升降臂前置 这样 升降方向和其他飞机是反的 前边2个夺机 后边一个舵机
郁闷了 搞不定

楼主:
舵机 JR539 控 天9

网友A:
先说说你是什么手法?,如果和我一样免费给你参考!呵呵

楼主:
美国手 楼上 结构和亚拓600N 一样的

网友B:
应该是前面一个舵机,后面两个舵机吧,试试从鸡尾看左面的舵机接一通,后面的接6通。先看副翼正确不正确,如果打副翼正确了,其它就好办了。

网友C:
CCPM基本舵面的设置看这里
http://www.rjxchina.com/bbs/showbbs.asp?bd=23&id=687&totable=1

楼主:
已经搞定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