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臂前置的机 斜盘舵机怎么设置反正啊

楼主(2008-02-22):
买了台QUICK50PRO   写盘结构和600N 一样  升降臂前置     哪个是螺距 那个是副翼 哪个是升降舵机?
装好2天了 就是设置不好斜盘剁机的正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遥控器里的(倾斜盘设置)

楼主:
这个我知道啊   电直450  500  我都会调啊 可那是 后置升降臂  只要将螺距舵机反了 即可  这个不一样啊 调来调去都不行

网友:
三个舵机动作对了,但螺距就反了
螺距对了,别的就又不对了
是这样吗?

网友:
先按螺距的方向调舵机反向,然后在swash mix里面调副翼和升降舵的方向

楼主:
用户  , 你说的非常对///

我用的天地飞9通    swash mix  是啥意思?  翻译过来是不是舵角正反设置?

楼主:
螺距对了  其他就不对   其他对了螺距就不对  什么都对了 就是升降不对

网友B:
可以试试左右舵机对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左右舵机对调

左右舵机对调是行不通的
1、6通道对调也是行不通的

网友:
楼上的调整swash mix的方法应该可以行的通
但我用了更简单的方法
把3个舵机方向调对了以后
螺距不对没关系,既然默认是反的,我们就反着设定就好了
直接从新设定螺距
看我的螺距曲线设置成这样就对了,就是看起来是反的,但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设定的悬停模式-2度--+11度
IDL1 -12度--+12度

网友:
这是我的600的IDL2的螺距曲线,当然同样是反的

网友:
上面所有螺距曲线看起来很奇怪,好象都是反的
但达到效果了

在看一下我的450的螺距曲线设置,这个曲线的图形看着就顺眼多了

网友C:
450机的IDL2和IDL3

网友:
Swash里有pich=50%
                    ELE=50%
                    AIR=50%
这三个值都是正值,你设置完后哪一项是反的你就把它调成负值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450机的IDL2和IDL3

我们论坛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么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论坛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么友,谢谢

一起探讨,一起交流
不必客气

楼主:
已经搞定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