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智问题,无刷电机怎样才能反转

楼主(2008-02-22):
是不是将正负极反接

网友:
将电机三条线任意两条交换就行。

网友:
。。。大校了问这个。。。

网友:
呵呵。不用笑,谁都有第1次。3相电动机调换任意2条线就可反转。
航模里的电机一般都是星型解法。优点是启动快。还有一种接法是角接,效率虽然高。但启动慢。
一般大型3相电动机为了提高效率都有星角变换。

网友:
楼上都已经回答了!我们就不必要回复了!看看贴

网友:
大型电机的星三角启动是降压启动,为了减少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
交换2个头呀

网友:
呵呵厉害人真多阿
厉害1 大校问这个问题
厉害2 竟然自己设问无刷的正负极问题
厉害3 还是在晚上11点49分     估计是困迷糊了 呵呵
厉害4 仅仅18分钟后就有人作出正确回答
厉害5 凌晨2点18分竟然还有人在调侃
厉害6 最厉害的人出现了  向导  在2点31分保持头脑清醒做出了如此精准专业的回答
答案都这么精准了我没台词了

楼主:
谢谢各位啊,我以前搞油的,有刷的也搞过,无刷没摸过,呵呵!再次谢谢

网友:
shi bu shi  you yen yao  告诉我什么时候我可以法帖啊??老酸算术很辛苦呢!

网友:
好了没有啊!??

网友:
我也明白~~

网友:
将三项电中的随意两项反接就OK了!

网友A(2008-04-12):
那吧线全部乱接会有什么效果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吧线全部乱接会有什么效果也?

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