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和325桨分别作用在450上有哪些好处和坏处?

楼主(2008-02-23):
315和325桨分别作用在450上有哪些好处和坏处?

网友A:
315可提供升力的旋翼直径偏小,导致同等转速下升力不足,要想升力相同需要提高转速,主观来看就是JJ比用325桨时更灵活,需要更好的控制能力

网友B:
315的更灵活些
325更稳些, 个人建议新手还是用325, 可能的话,再加上平衡锤;

网友C:
桨的匹配是以重量来的,我的经验,315比较适合700g左右的起飞重量的机机
325适合800g左右的。

网友D:
对新手来说,没有区别

网友E:
听老鸟说,325更适合航线飞行

网友F:
要稳定 325
要暴力 325

网友:
楼上的是横竖都要325了?

楼主:
315没有其他好处啦

网友A:
315便宜点,但基本可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