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器、接收机的选择(初级)

楼主(2008-02-23):
很多入门者都在为选择遥控器而无从下手,下面就从几个方面说一下:
一、价格因素
    1、低端产品,以天地飞为代表,价格在300元到600元之间,主要为PPM制式,可选择一个二次变频的接收机。手头紧的朋友可以选择这类产品来飞电飞机,如果是油机,一定要选择二次变频的接收机。安全第一嘛!!
    2、中端产品,以futaba为代表,价格在800元到1000元之间,如6EX-hp,有PPM和PCM制式,安全系数相对高。建议购买PCM的接收机,价格在400元左右一支。一般可这样配接收机:
       电动固定翼:用R146ip,这是款PCM的小接收机
       油机固定翼:用R136f,PPM制式的小接收机
       电动直升机,用R136hp,PCM制式接电机
       油机直升机,用R159dp,PCM制式二次变频接收机。
    3、高端产品,JR代表系列,由于自己没用过,所以不敢点评什么,有识之士作补充吧。
二、制式的选择
    遥控设备按调制方式分为AM(调幅)和FM(调频)两种,AM只能给小娃娃作玩具,模型飞机是坚决不能用的。也没人敢做。这是会出人命的事。就简单说说FM吧。
    FM又分为两种,PPM(脉位调频)和PCM(脉码调制),原理就不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来看。简单的说,PPM是普通调频,PCM是数码调频。PPM的兼容性好一些,几种品牌的接收机可以混用。而PCM就不行,不能跨品牌使用。但是,PCM有很多优点:
     1、没开发射器,只开接收机不会有太大的动作。
     2、发射器关了,各通道有自动回**能。
     3、最重要的是,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就是同频不同牌子的发射机也不会造成多少干扰。接收距离比PPM要远一些。

    在选择遥控设备时,要注意PPM的发射信号只能用PPM的接收机,PCM也是这样,这点不能混用。二次变频是接收机的技术,PPM和PCM都有二次变频,有二次变频比没有要稳定一些。但是和发射机无关。但要专用的二次变频晶体。
三、兼容性
    喜欢上网的朋友一定看过,很多接收机如天地飞等,都标明兼容futaba 等发射器,这里要注意,只限于PPM制式的,PCM是肯定不行的。另外,为了安全,最好不要做这种搭配。发射器和接收机最好不跨产家、跨品牌。

    最后重申:模型不是玩具,大家多学习、多交流。再穷不能穷设备,比天地飞还差的遥控器是不能用的。切记!!!!!

网友:
问下楼主  如果是油机,一定要选择二次变频的接收机    为什么要选这个呢,说说原理,学习了

网友A:
油机的危险比电动大,所以楼主说要用相对更稳定些的二次变频接收机。
但凡事不能绝对,飞了6年,见到不少人用一次接收机飞了多少年也没出事。再说,油动是飞机,电动就不是飞机吗?要出事,一样出,不分油、电。
        油的比电的动力大、声音响,看这吓人,这些感性的东西,往往导致玩家产生错觉,以为油动比电动高级,要求也高。

        二次变频的好处是能提高接收距离和灵敏度,地抑制镜象频率干扰。

        再结合实际情况,大家航模飞的最远的,不会离开自己600米(这还地是2.0的眼睛),这个距离,发射的信号依然够强,一、二次变频接收机的区别体现不出来。

        二次变频用在以下场合更好:当你飞的飞机比较大,能飞的更远的时候;场地附近有信号干扰的时候(比如有通讯塔台、相近频率的其它玩家)。
        还有一点,差点忘说。为了提高性能,有的厂家的接收机电路里使用了单片机做解码,这样的抗干扰性能更好,如果是一次变频的接收机,使用单片机做解码,抗干扰性能能提高很多。
        最近从朋友那抢了一个蓝箭的35M一次变频接收来用,比天地飞原配的要好很多。原因就是蓝箭接收用的就是单片机解码,而天地飞用的是普通的74164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入门者都在为选择遥控器而无从下手,下面就从几个方面说一下:
一、价格因素
    1、低端产品,以天地飞为代表,价格在300元到600元之间,主要为PPM制式,可选择一个二次变频的接收机。手头紧的朋友可以选 ...

别的俺都赞同唯独以下这点不敢认同,同频肯定会干扰的,希望不要误导广大模友,因为毕竟不是自动扫频的
但是,PCM有很多优点:

3、最重要的是,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就是同频不同牌子的发射机也不会造成多少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机的危险比电动大,所以楼主说要用相对更稳定些的二次变频接收机。
但凡事不能绝对,飞了6年,见到不少人用一次接收机飞了多少年也没出事。再说,油动是飞机,电动就不是飞机吗?要出事,一样出,不分油、电 ...

好贴,详细,清楚,简单,与实际相结合  学习了

网友:
我是新人 请教各位大虾 这晶体频率高低点和性能有多大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点评!

楼上几位朋友说得也不错,我再补充一下:
     油机要求要高一些,是因为飞得远。并不是说电机就可以随便。
     上面有位朋友说的单片机解码,其实就是PCM制式
     PCM在同频不同产家下产生的干扰不大,并不是就可以这样飞。只是说明这种模式的安全性高一些。同频还是绝对不能飞的。

网友:
误解,我说的就是PPM的单片机解码,本质是是串转并,但不同于使用74164等逻辑芯片,单片机在简单的将串行的PPM信号变为个路独立的信号同时,也对每一路信号在监控着,对其中出现的脉宽突变能起到很好的抑止,而在无信号的时候又能保持输出信号的稳定,做到不跳舵。
    这一点是用普通的逻辑芯片做不到的。

网友B:
插有二次变频晶体的二次变频是接收机与同频率PCM接收机同时使用会产生怎么样的情况

网友(2008-04-25):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多谢LZ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有二次变频晶体的二次变频是接收机与同频率PCM接收机同时使用会产生怎么样的情况

问题提得不清哦?如果是说同频的PPM和PCM同飞的情况,肯定是损失惨重!

网友:
如果是油机,一定要选择二次变频的接收机。安全第一嘛!!

二次变频的接收机更安全? 没有任何理论和实际的科学依据. 好的一次变频机, IP3指标绝对比二次变频的高.

另外,LZ用必须带MCU的PCM接收机与不带MCU的PPM接收机**对比,根本不科学. PPM接收带MCU解码的,部分产品也有很强的纠错能力和舵机回安全位等功能. 产品对比,要拿一个价格档次的比,而不是拿大奔和普桑比..

网友:
受益不浅,学习了

网友:
说的不错,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搞清楚的是,我觉得固定翼对接受的要求绝对不比直机的低,相反我觉得固定翼的要求要高于直机,接收机的区别主要是接受距离,抗干扰,响应速度,飞直机的有几个人能把直机飞的超过固定翼那么远,如果说XXX接受直机用的不把握的话,那固定翼就更不把握了,我用FF6配西安孵化的接受飞油固,那是相当的稳,没必要追求那些高端的接受,浪费,

网友(2008-12-14):
刚查到这里!!136hp是一次变频 的接收机!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从价格上来分低档和高档是这样的,但性能上不见得吧?你要知道,国产遥控器和日本的在电路原理上是一样的。目前阶段摔飞机的原因很多,遥控器、舵机、操作水平,有无强干扰、如果摔了,你能确定是遥控器的原因而不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E(2009-08-11):
受益不浅,学习中

网友F:
为什么FU是中端JR就是高端呢

网友G:
谁跟你讲JR就是高端

网友E:
第二回来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