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换9351吗

楼主(2008-02-23):
我用10KG的
舵机
6975BH 飞600CF 感觉高转速的时候有突然大螺距拉不动的感觉 就好象螺距设小了一样 换9255一也一样 底转速的时候就好很多 如果是高转速的时候需要的舵机力量更大 而舵机力量不够不到位使螺距行程变小造成的 有没有必要换跟大力量的舵机 我就奇怪别人用3001都还飞得多高兴 我用10KG的舵机怎么还不够啊 还是另有原因 ?
我把原来那些连杆去掉 改成直推后 舵机转动行程加大了 也就是减速比加大了 飞起来感觉要好一些 可还是感觉不爽 是不是得换9351啊。。?
我是新手刚学3D 用过的舵机不多 飞的也不多 望高手赐教~!

网友A:
乍一看还以为是台500呢
不需要,我想你主要是设定调整问题,或许还有安装的问题.首先我认为您的舵机拉杆不够垂直,舵盘上的球头下的太靠外了,在600上您下这样的位置,不晓得总螺距会去到多少.建议装回所有原装摇臂并仔细按说明书装配.(注意Futaba的舵臂是与Hi-Tec的大不相同,长度很关键).
.
请回顾并确保每个环节是正确安装,二是中位是否正确,三是油门曲线与螺距是否搭配合理.再有请检查您的电调及电池.

楼主:
谢谢天天进步~
电池我有几块6S3P的换上暴得我都怕,电调换成亚拓100A了
设定应该没有问题啊 正负12度 中位0度

网友B:
lz,你的意思是說當高轉速時,感覺好像螺距變化變小了
可能有幾種可能
1.使用的槳太軟了,無法承受高轉速時的強勁力道
2.請檢查大槳夾內的止推軸承,有可能是止推軸承有問題
3.行程設定上,讓向位器或十字盤頂到,造成無法全行程
4.螺距的調整問題
以上幾點供你參考

网友C:
UBEC是几A的?越是好舵机,越费电,电流不够恐怕力量就不够

网友D:
應該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