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伞的简要培训学习资料

楼主(2008-02-23):
动力伞的简要培训学习资料
1:http://www.hxs.cn/new/html/sjy/0002.html
2: 许多滑翔伞飞行员在拥有一定的飞行经验后,就开始尝试动力伞飞行。而动力伞飞行和滑翔飞行一样,具有它独到的飞行特点和技术要求,所以,飞行员也需要从初级到高级,逐步掌握动力伞的飞行技术,以下是动力伞初级飞行的一些注意要点:(注,以下内容是作为有飞行基础的滑翔伞飞行员的技术参考,不能作为飞行教材,飞行员应该在合格的教练员指导下进行学习动力伞飞行)
在拿到你的动力伞飞行器材后,相信每一个飞行员都迫不及待的想飞上蓝天,但相信大家每个人都会首先熟悉自己的飞行器材,掌握它各部分的功用,学习正确组装运行设备。

一、飞行前的准备
与滑翔伞训练略同,准备器材,活动身体,观察气象,必要时向管理部门进行活动通报。
二、检查装备
在滑翔伞基础上,还需对伞翼、油路系统、对讲机、气路系统、电器系统、螺旋桨系统、机器预热状况、外观、加速性等进行检查。
检查动力伞发动机系统,对照说明书检查各部件是否齐全,学习正确组装。
检查油路,电路,油门手柄,熄火开关,确保油路畅通无气泡,电路正常工作。
检查紧固件,坐袋系统等,确保设备处于正确的待发状态。
注意油料配比,每种发动机设计的油料配比是不一样的,一定要参照厂家说明进行配油。
检查预热情况,预热时间不少于2分钟,并检查发动机加速性。注意安全,小心螺旋桨。
检查你的对讲机,初次飞行一定要带耳机接收地面教练员指导。
检查伞头,通常动力伞飞行员会使用两种伞头:动力伞专用伞头和滑翔伞伞头,由于设计迎角不同,动力伞头迎角小,起飞好上头,空中飞行速度快,但怠速和停车状态下下滑角大,专用动力伞头最明显的标志是带有D组调整片,拉到底是最大迎角,全放松是全油门平飞状态,最大巡航速度。滑翔伞头由于设计迎角的问题,起伞时上头慢一点,飞行时速度也要慢一点,但停车和怠速时滑翔比较大,一般休闲用途也能飞。但当你使用滑翔伞头飞动力伞时,要注意一个问题:由于挂点不同,滑翔伞改动力伞时要改装动力组带,或者将前加速绳拉下绑住一定距离,同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将刹车绳放长20-30CM,或者在原刹车环上连一个同等长度的扁带环。

三、地面斗伞
1、不启动机器地面正起伞训练
双手向上呈外八字分开,身体为前跑姿势,起伞时要有暴发力,让伞尽快的上到头顶,而后身体站直,不上跳、不下坐,直线跑伞,当伞出现偏移时调正后继续前跑。
模拟加油门起飞的动作,加强手感的体会,保持直线跑动。
训练要点:背上发动机后,由于挂点和滑翔伞不同,采用动力伞头正起伞比较会好起,挂滑翔伞头会感觉比较沉,起伞的时候需要有点爆发力。反起时要注意伞头一定要到顶,否则由于挂点高无法压腰,风小的时候伞容易后倒。
起伞后动力伞跑动是直身小步快跑,动力伞地面斗伞训练不需要跑很长距离,能正确起伞跑动就可以了。
动力伞地面斗伞的另一个特点是左手或右手中多了油门手柄,因此反起伞抓组带时会感觉别手,需要多次练习熟悉操作,找到自己最舒服的位置,以免妨碍起飞操作。

2、启动发动机不加伞头训练
借助发动机推力向前跑,匀速加油门,保持直线前跑,而后按住熄火开关(3秒钟后发动机熄火),做到关车及时,确保飞行训练的安全性。
训练要点:练习自己启动发动机,感觉发动机的推力随油门的变化情况,熟悉手中油门的操纵量。注意跑动时匀速加油门。
四、首飞
1、场地选择
经过了以上训练后,我们要迎来自己的首飞了,首飞的环境条件非常重要,我们一般选择
场地:开阔的平地或海滩,越大越好,周围无高压线、建筑物以及其它的障碍物。单向净空条件不小于150米,面向主导风向。
气象:无降水,雾霾,能见度良好,风速2-3米,最好选在早上或下午气象状况平稳的阶段。
我们按照正常程序检查完设备后,挂伞,测试对讲机,启动发动机热车,热车时间一般在2分钟,让机件得到充分润滑,同时检查发动机工况。热车后快速按压油门杆,检查发动机跟随性。
2、制定飞行计划
包括飞行航线、飞行科目等。
3、逆风起飞:
起飞时,保持1/2油门起伞,身体站直,不上跳、不下坐,抬头向前看,伞翼出现偏移及时修正,修正后油门加到底,站直身体向前跑,直至伞带人离地升空,如出现较大的偏移或折翼,自己没有把握恢复时,要果断的做出决定,立即熄火,停止起飞。
离地升空30米高度后,再坐进吊带里,再坐进吊带的时候,不可收油门,禁止油门时大时小,动力伞空中转弯是要先移动身体的重心,拉操纵绳,然后给油门,保持伞翼更好的爬升高度,如果不加油转弯,高度会迅速的下降,伞翼的下沉率比较大。

技术要领: 逆风能够顺利的起飞,离地10—15米后,保持小迎角上升,上升的曲线平滑稳定;调整坐带时飞行状态没有改变,调整坐带的高度不低于30米。起飞时采用正起时,伞到头顶后轻带刹车稳伞,直身抬头小步向前跑。如果风大前方可有人抓住胸带助力。跑动时匀速加油门,不要猛加猛放,稍带左手刹车抵消发动机扭距,飞行员在发动机的推动下快速跑动直到离地升空。(COSAIR发动机由于剩余功率大,1/2油门以上大约就可以起飞了,注意不要加油太猛)起飞时除非双脚完全离地否则不要停止跑动,起飞后稳住油门匀速上升,在到达安全高度以前不要对姿态和油门做大的调整。(安全高度根据场地情况确定,最低不要低于50米)

如果在跑动过程中发生大的偏转,应立刻停止起飞,收油门,关车。如果已经起飞,双手稳住刹车,加油门起飞到安全高度。在起飞过程中只要注意操纵量不要过大,就能平稳安全的起飞。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滑翔伞起飞时要带刹车增升,但动力伞起飞时因为要达到起飞速度,双手只要轻带刹车稳住方向就可以了。

4、空中操控
1、根据风向风速的大小和学员的飞行经验来建立飞行航线,高度在保持150-200米左右;
2、掌握空中的基本操作要领,在每天不同的天气、不同的飞行科目、不同的飞行的航线,来提高自己飞行的信心与技术;
3、消高:“360度”、“8”字、“之”字消高;禁止低空顺风或侧风转弯。
4、空中意外情况:首先要让自己处于安全的飞行高度,发生夹翼时,首先反向带刹车控制旋转,同时抖棒恢复,慢慢收小油门,恢复后再加油门飞行,遇到颠簸时双手控伞稳住油门顶风飞行。

5、降落:
根据地面的风向风速大小来降低高度进场降落,逆风降落,距离地面10-15米左右让发动机熄火,身体从坐带里站出来,双脚前后分开,还原到起飞时姿态,离地1.5米左右将操纵绳果断的拉到底,(注意有风降落和没风降落的不同,来掌握不同的飞行经验,来提高自己的飞行技术)。降落后,向前跑几步,转身将伞拉倒,大收伞找一个适合叠伞的区域叠伞。

五、航线飞行

第一个起落:起飞后我们转入五边航线飞行,开始第一个起落,起飞边爬升到100米高度后,拉左手刹车进入第二边,对照地标确定航迹继续爬升,左转弯时由于扭矩的作用会比较费力,可以稍减小油门就会轻松转弯。到达预定场地边缘后,收油门拉刹车左转进入第三边,保持油门进行平飞,感受发动机在多大的操纵量下平飞,注意观察地面着陆场,到达合适位置后收油门转弯下滑进入第四边,到达着陆点下风方向后,拉左手转弯进入下滑航线。

第二个起落,当接近地面时,加油门爬升,进入第二个起落,航线参照第一个起落,修正自己第一次飞行的航迹,树立飞行的信心,按照自己预定的航线飞完一个标准的五边航线,检查自己是否能准确进入着陆航线。飞完第五边将近着陆时,加油门上升进入第三个起落。

第三个起落,第一边,第二边完成后,在第三边时拉左手完成一个360转弯,然后再接一个向右的360转弯,注意第一次做360转弯飞行刹车不要太大,在转弯的过程中可以缓慢加减油门体验转弯爬升或转弯下降。另外注意不要飞出场地。感觉操纵合适时,可兜一圈后再来一遍。进入第五边下滑降落时,收油门怠速冷却发动机,距地面10米时,按停车按钮直至关闭发动机,(如果发动机处于高速高温状态,往往第一次很难立刻关闭发动机,而且这种状态也会影响发动机寿命),距地面2米时,拉刹车雀降着陆,转身将伞放倒。

以上程序可根据自己的飞行情况自行安排飞行起落次数,但对于动力伞初学者来说,多次的航线飞行不仅能保证安全飞行,也能让你对自己的飞行装备建立充分的信心。通过延长航线长度,增加转弯和不同高度的飞行,我们可以逐步掌握我们的飞行设备,体会更多的飞行乐趣。

网友:
前天我们厦门刚出事,一个动力伞掉海里,飞行员不幸溺水身亡。

网友:
想玩,还是找有资质的俱乐部系统的学习吧,这不是模型,摔了就是浪费点米,这可是要命的!!!
(前天我们厦门刚出事,一个动力伞掉海里,飞行员不幸溺水身亡。)死的准是新手,玩起来没数

楼主:
事件的经过:

绳子绊在脚上,掉进大海里,飞行员抢救无效死亡。

悲剧发生在昨日下午4时30分,就在环岛路“一国两制”牌的海边。溺水死亡的男子大约35岁,据民警介绍,这男子是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以前经常在会展中心为人做商业广告。不过,事故发生时,滑翔机上并没有广告条幅,疑是自由滑翔飞行。

  目击者周先生告诉记者,当时滑翔机在海面上自由飞翔,还不时做出一些高难度动作。当时,不少游客都围在海边观看。突然间,飞行员的脚被滑翔机的绳子挂住了,滑翔机一头栽到了海里。据他介绍,当时滑翔机落在了离岸边约20米远的地方,飞行员被帆布裹得严严实实的,挣扎不得。很快,岸上的游客跳下海将其拉上岸。由于被裹得太严实,游客还是用剪刀才将飞行员身上的帆布和绳子剪开。

  接到报警后,何厝边防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在对溺水者进行检查后,民警发现他的脉搏还在跳动。于是,民警江源龙立即对其进行了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抢救。随后赶来的120急救人员也在送医途中进行紧急抢救,不过,不幸的是,男子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

  由于这男子身上并没有任何证件,民警表示,目前,死者身份和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之中。

楼主:
上述消息来自:
http://www.paracn.com/forum/viewthread.php?tid=5990&extra=page%3D1&page=1

楼主:
假如上述消息真实,冒险低空飞行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飞行时没有携带救生衣,岸边没有援救小组,也是次要原因。

网友:
假如上述消息真实,完全就是在自杀。

楼主:
1:http://www.hxs.cn/new/html/sjy/0002.html

一、动力伞相关理论

  (一)动力伞发展史
   动力滑翔伞是在滑翔伞基础上发展起来,简单的说就是滑翔伞加发动机,它是在座带后加上一个轻型航空发动机,由飞行员背负或使用简单的三轮起落架起飞。
  动力伞最早引入我国是在1993年,一群法国飞行家携带数架背式和轮式动力伞来我国访问,在四川和桂林进行了飞行活动,由四川航校的教员何晓伟随同进行了动力伞飞行学习,并随后专程前往法国进行系统培训。在1994年,我国引进了数架动力伞,主要是法国的ADVENTURE和日本的DK品牌,由于动力伞良好的广告效果,被众多企业所相中,于是在短短数年中,我国的动力伞数量迅速达到了几百架,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上空,不时可看到五彩的动力伞携带企业形象广告,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在空中缓缓飞过的情景。动力伞成为我国民间保有数量最大的飞行器。
  (二)动力伞的结构
  1、发动机
  2、户筐
  3、坐带
  4、螺旋桨
  5、油箱
  (三)动力伞和滑翔伞的区别
  滑翔伞是借助山坡滑翔,借助于气流来进行飞行,而动力伞则借助发动机和螺旋桨的推力将人带离地面,动力伞的连接需要人坐在坐带中,而滑翔伞是可以坐在坐带中又可以躺在坐带中飞行,滑翔伞为了有更好的滑翔性能他的迎角较大,下沉率较小,起伞比动力伞要难一些,而动力伞的迎角较小,利于起飞,但下沉率较大,根据连接点的不同起伞和起飞又有所不同,从滑翔伞的训练转到动力伞的训练要了解我们动力伞器材的结构,通过他的连接方式和结构来进行分析,通过对比来进行动力伞的飞行。
  (四)动力伞的起飞前检查的标准
  具体内容参照《起飞前的检查标准》。

  二、动力伞外场训练

  (一)飞行前的准备
  与滑翔伞训练略同。
  (二)检查装备
  在滑翔伞基础上,还需对伞翼、相机、GPS、油路系统、对讲机、气路系统、电器系统、螺旋桨系统、机器预热状况、外观、加速性等进行检查。
  (三)铺伞与收伞
  与滑翔伞训练略同。
  (四)地面练伞
  1、不启动机器地面正起伞训练
  双手向上呈外八字分开,身体为前跑姿势,起伞时要有暴发力,让伞尽快的上到头顶,而后身体站直,不上跳、不下坐,直线跑伞,当伞出现偏移时调正后继续前跑。
模拟加油门起飞的动作,加强手感的体会,保持直线跑动。
  2、启动发动机不加伞头训练
  借助发动机推力向前跑,匀速加油门,保持直线前跑,而后按住熄火开关(3秒钟后发动机熄火),做到关车及时,确保飞行训练的安全性。
  (五)起飞
  1、选择起降场
  首次飞行时,选择平整开阔的起降场,周围无高压线、建筑物以及其它的障碍物。
  2、制定飞行计划
  包括飞行航线、飞行科目等。
  3、逆风起飞:起飞时,保持1/2油门起伞,身体站直,不上跳、不下坐,抬头向前看,伞翼出现偏移及时修正,修正后油门加到底,站直身体向前跑,直至伞带人离地升空,如出现较大的偏移或折翼,自己没有把握恢复时,要果断的做出决定,立即熄火,停止起飞。
  4、离地升空15-30米高度后,再坐进吊带里,再坐进吊带的时候,不可收油门,禁止油门时大时小,动力伞空中转弯是要先移动身体的重心,拉操纵绳,然后给油门,保持伞翼更好的爬升高度,如果不加油转弯,高度会迅速的下降,伞翼的下沉率比较大。
  (六)空中操控
  1、根据风向风速的大小和学员的飞行经验来建立飞行航线,高度在保持150-200米左右;
  2、掌握空中的基本操作要领,在每天不同的天气、不同的飞行科目、不同的飞行的航线,来提高自己飞行的信心与技术;
  3、消高:“360度”、“8”字、“之”字消高;
  4、降落:根据地面的风向风速大小来降低高度进场降落,逆风降落,距离地面15米左右让发动机熄火,身体从坐带里站出来,双脚前后分开,还原到起飞时姿态,离地1.5米左右将操纵绳果断的拉到底,(注意有风降落和没风降落的不同,来掌握不同的飞行经验,来提高自己的飞行技术)。降落后,向前跑几步,转身将伞拉倒,大收伞找一个适合叠伞的区域叠伞。

  三、训练教案

  课目:动力伞培训

  目的:让学员掌握基本的伞翼操控动作要领,能够合理处置各种突发状况,达到要求的安全飞行时。
  内容:
  1、地面练伞
  2、五边航线飞行
  器材:模拟器、动力伞整套装备、头盔、对讲系统。
  方法:动作讲解、组织训练、小结讲评
  场地:地面练习场地,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动力伞管理办法》规定如下:
  1、起飞场地条件:(1)场地平坦、开阔、无紊乱气流,面积通常不小于15O米×lO0米;(2)不影响起伞和助跑;(3)净空条件良好,起飞延长线上无影响起飞的障碍物;(4)有起飞不顺利时保证安全着陆的备份距离;
  2、着陆场地条件:(1)场地平坦,无紊乱气流及影响着陆的障碍物;(2)、不影响伞具的收装;(3)降落五边航线及廷长线上净空条件良好,有能够保证复飞的备份距。
  训练准备
  列队活动身体。训练前充分活动身体各个部位,防止在运动中出现肌肉拉伤,让队员轮流组织,培养每个队员的组织能力。
  训练实施
  1、地面练伞
  (1)起伞前跑练习:飞行员先将伞衣铺好,而后位于扇形伞衣的中轴线略靠后位置,依次对伞绳、伞衣进行检查;依靠爆发力前跑起伞,起伞准确有力,修正及时,保持好前进方向,使伞衣保持稳定,跑动距离在10M以上;前跑姿势正确,不上跳下坐。
  (2)背动力机前跑:不启动前跑,模拟加油门起飞动作,前跑方向正直,修正及时;启动前跑,能正确使用发动机辅助伞衣起伞,遇到情况及时关车,防止损坏器材。
  2、五边航线飞行
  (1)根据风向建立矩形航线即五边航线,高度50米,转弯坡度不大于15度,下滑目测准确。
  (2)起飞:逆风能够顺利的起飞,离地10—15米后,保持小迎角上升,上升的曲线平滑稳定;调整坐带时飞行状态没有改变,调整坐带的高度不低于10米。
  (3)直线平飞和“8”字飞行30米高度能保持直线平飞200米以上,飞行状态好;“8”字飞行左右转弯动作协调,坡度、速度、油门配合适当,不掉高度,飞行高度60米;侧风飞行修正动作正确。
  (4)着陆:关车时机准确,高度不低于5米,拉棒动作及时柔和,站立着陆在直径为20米的靶圈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