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EXHP发射电池问题。。。

楼主(2008-02-23):
FUTABA 6EXHP 原是装8节5号
电池
的,现想改充电的,请问现在的5号可充电池能装在发射机上直接充吗?
发射机上的充电插口能直接接12V开关电源给5号可充电池充电吗?充电插口的+-极是怎样接线的?插口的内蕊是正极还是负极?

网友A:
原装发射电是9.6V 55MA 12V电压高了 应该能在控上面充的 但是注意温度 有很多模友为此熔了电池仓

网友B:
12V电压不高了,普通5号新电有1.6V ,8节加起来都不只12V。有技术的话改改电池仓,把性能差了的锂电改作控的电用就很好用的

网友C:
建议不要直接用控的充电孔充电,把电池取下后用别的充电器充好后再放到控里使用!飞了很久了,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有一套备用的电池.我一直使用5号充电电池.使用锂电池的也一样取下来充好后再放里面使用!安全第一!否则烧了控只有哭了!

网友C:
顺便再说下供楼主参考,我这里另外一位模友现在使用的是成品的锂电池组为控供电!也很不错,2200的容量,能用很长时间,放控里使用也比较轻,我就有点不习惯,呵呵,用锂电池的话太轻了感觉不塌实 呵呵!也不贵110元一组,可以考虑买上一组使用,控的电源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安全!

网友A:
无论如何 不建议挖电池仓 等咱有钱了 买块专用电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