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旧零件的利用……

楼主(2008-02-23):
关于旧零件的利用……
小弟 想配 一台 机器。可是 手头资金有限
所以不能一步到位,
暂时想 先买 一个 400 左右的 空机 然后 配较好的 电子设备。 以后 有钱了用原来的 电子设备 配 一个450的好机架。
请问
陀螺仪
舵机
接收机等 继续使用 会不会出问题,比如说 设备的固定啊什么的。(我还不知道陀螺仪和舵机是粘上去的 还是 螺丝上的。。。 如果是 螺丝 那么 这个 帖子就彻底属于垃圾。)

网友A:
陀螺仪 接收机等 继续使用没摔坏的话.能用的..舵机不一定用外壳有磨损,磨损狠啦虚位大!!陀螺仪一般都用双面胶粘..再用扎带捆....舵机都是上螺丝的

网友B:
如果有电脑,最好先弄个模拟器练练,直接上真机不论是哪种机型,飞行成本都还是很昂贵的哦。
陀螺仪是用双面泡棉胶粘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