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旧零件的利用……

楼主(2008-02-23):
关于旧零件的利用……
小弟 想配 一台 机器。可是 手头资金有限
所以不能一步到位,
暂时想 先买 一个 400 左右的 空机 然后 配较好的 电子设备。 以后 有钱了用原来的 电子设备 配 一个450的好机架。
请问
陀螺仪
舵机
接收机等 继续使用 会不会出问题,比如说 设备的固定啊什么的。(我还不知道陀螺仪和舵机是粘上去的 还是 螺丝上的。。。 如果是 螺丝 那么 这个 帖子就彻底属于垃圾。)

网友A:
兜圈子走弯路,你真这么做了的话就知道我的话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A:
还有就是别刷贴子,会引起模友的鄙视,小心斑竹找你麻烦.

楼主:
啊?小弟 触犯法律了?。。。

网友B:
想法挺好呀,电子设备都是可以到处用的呀
飞机不想要了,把其他设备拆到别的飞机上就OK了,这是很正常的做法,大家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B:
楼主的想法很正确,千万别因为暂时手头紧就买些便宜货
好东西甚至可以用一辈子的

网友B:
还有,舵机就是用螺丝上的呀
拧上去再拧下来对它没任何影响的,怎么对这个还有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