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玩模拟器时烧控。

楼主(2008-02-23):
xtr 的
模拟器
,4yf的控。晶体拔了,一开机就有糊味,然后关机,再也开不了机。修了好几次了。

网友A:
lz的模拟器不会已经供电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用模拟器时不装电池?
我是关控时接的线,模拟程序运行后再开机的。

网友C:
天哪!怎么搞的,是不是原先控就有些问题哦!

楼主:
原来好的,实际飞行的时候从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