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8-02-23):
请问各位,螺距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假设大奖的主轴是Y轴,大奖的横轴为X轴
螺距就是大奖围绕X轴旋转的角度。
作用:通常直升机大奖是逆时针旋转,此时,螺距为正时产生升力(转速下降)即大奖绕X轴也是逆时针旋转,大奖与X轴的上半区的夹角即为正螺距(通常角度不会大于12度),反之大奖绕X轴顺时针旋转,大奖与X轴的下半区的夹角即为负螺距。(升力向下,倒飞时就为升力向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