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来的BC6怎么样

楼主(2008-02-23):
用过的朋友感觉怎么样 听说改进了~~.是真的吗??

网友:
没用过,没米啊,只能帮顶了。

网友:
只插平衡口,还是需要同时插主电源口?

网友A:
非常垃圾充电器
电压误差非常大,充电充不满,你买了就知道

网友:
我也想入手这款。。用过的出来说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垃圾充电器
电压误差非常大,充电充不满,你买了就知道

串式冲的经碘毛病

网友:
我在用。但怎么说呢。基本可以充满。我1300毫安的电池有一次过放,然后充,充到了1350。所有应该可以充满。误差在0.03V左右。用30元买的那个电量显示器看的。别的优点就是什么电池都可以充,缺点还不知道,没用过别的充电器。自我认为还可以。

网友:
我也想买,就是不知道行不行,B6平衡不好所以放弃了

网友:
偶有一台,但是还没用,还在求中文说明书
PS:有的话E给小弟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式冲的经碘毛病

串冲+平衡 并不表示大误差

用过好的充就知道!~  主要是 CV 时间 和截止电流控制 另外就是 采样电阻精度问题

网友:
B5感觉还行,就没用过B6

网友:
我在用呀,觉得还行,就是大电流时原配的夹子线阻太大,用了FLUKE的表棒改的夹子就好了,还有充电时间到999:59就是循环了,绝对不会超过1000的(我充的60AH的汽车电瓶,2A),由于没有其它充电器作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