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的问题!

楼主(2008-02-23):
我一个朋友说!电机的转速是有电磁切割决定的![可以理解]可是他说直径太大就不那样了!
如果直径太大!转速就越来越慢~点调也会起变化的!是这样的??
要是我做个直径30米的电机或更大!超薄电机~(打比方)是不是就可以当闹钟用了??只是不知道可以代替哪个表针~分针还时针呢??

  呵呵!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没有人来啊??!我给自己加油~~~再等等!

网友:
影响电机转速的主因素是磁极数量和绕组的数量.及两者的对应关系.    一般来说直径大的电机,极数较多,在同样的绕组圈数下转速就要低.

网友:
直径大的电机即使是按照比例的,也应该相对转速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是不是!就是说:
如果考虑电压。磁极数量和绕组的数量,其结果到了一定大的直径kv值没有办法用了,转速也要用小时来计算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会不会到一定直径旧没有转速了?我不明白!磁悬浮列车好象也是这个原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到一定直径旧没有转速了?我不明白!磁悬浮列车好象也是这个原理!

不是那个意思,是转速和直径是反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那个意思,是转速和直径是反比例

这个结论比较正确
外转子磁极线速度一定时,转子直径越大,转速越低,但扭矩越大
外转子磁极线速度取决于磁场强度于线圈电流强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