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调冒烟了,是怎么会事啊?

楼主(2008-02-24):
我是新人,刚飞过三次,也不算是飞,当调试飞机的时候,约1小时发现电调冒烟了,当时没接电机,请高手指点一下,还能修吗?

网友:
可能BEC烧了

网友:
没接电机就冒烟了??????是不是短路把BEC烧了哦???????

网友:
应该不是BEC烧毁,电调都用H桥,在空载时极易烧掉H桥的功率管,俺专门试过,不管是有刷还是无刷,照样烧;大小电流的照烧.

网友A:
有刷电调还有逆变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调还有逆变桥吗?????????

是H桥。有刷电调双向的有,单向的没有。

网友:
问下哈
空载为什么会烧H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BEC,H桥,不懂,但是非常感谢各位,再买个,这东西真费啊

网友:
我接着电机都烧了。

第一次很好,飞了一个起落。换了一块同样的电池,就冒烟了。小白烟呼就冒出来了,功率管红了,像小灯泡。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