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弟兄,电池坏了一节,应该怎么办

楼主(2008-02-24):
电池
坏了一节,就用线联了,想想应该有7.4V吧,但是充电以后用的时间才1分钟,请师傅们说明下,我应该怎么搞

网友A:
量量其他两个电池的电压才好做判断,应该是还有坏的,不一定大肚子才坏。不够你的充电器很有个性哦,这么小的充电器,用了一个这么大的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