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调电直

楼主(2008-02-24):
笨人调电直过程:
本人纯属菜鸟,潜水甚久,斗胆写一些自己的调试电直十字盘的体会,希望得到您的指点。
我用的控是6EXHP+146接受,好盈电调,ESKY013塑胶版飞机,ESKY8克舵机,20C1800锂电
第一步:调控6EXHP+146接受
1,装好电池(最好用充电电池,我原来用8节南孚,只用5分钟就报警),开机,把菜单里的设置一个接一个调一边。注意了,因为是新人,最好油门、螺距、双重比率不要动,用默认的即可,因为刚开始主要飞悬停和航线,不要考虑3D的问题。
当中有几点主意:
油门要反向设置(3通道)否则在你试机时会叫你措手不及。
制式要PCM
十字盘模式要3-S
操作模式选2(右手上下控制飞机油门大小、左右控制飞机副翼或者侧倾。左手上下是飞机前后、左右是飞机转向)
控就算调好了。
2,再看飞机
先不要装大浆,把4只舵机的摇臂摘下来。
接收机的顺序这样:1--前方舵机,2--后右舵机,3--电调,4--陀螺仪+尾舵机,5-空着,6--左边舵机。(飞机尾巴向你自己的方向来看)
这时可以打开发射机,飞机接上锂电池,一般各个舵机会“吱”的一声回中。陀螺仪上的灯会闪烁,不要动,待到陀螺仪灯不闪后,再开始调。
把各个舵机的摇臂按上。这个时候,因为控上的油门在最低点,飞机的十字盘的状态应该是在最下方,水平的。但当你接好摇臂后往往发现十字盘是七扭八歪的,不要紧,可能是有个舵机需要反向,为何呢?我认为是因为舵机是通过一系列连杆才连到十字盘上的,有些连杆会把方向搞反,所以需要把这个舵机反向。(在ESKY-013上,6通道需要反向)。
好了,设置好舵机的方向后,慢慢推油门,十字盘也应该向上运动。看看各个舵机的运动速度是否一样。在最低点时,十字盘是水平的,大浆应该也是水平的。到了油门一半时,十字盘约上升一半高度,大浆应该慢慢变成约4--5度夹角的样子。继续推油门到最大处,十字盘上升到最高点,大浆夹角约在10-12度的样子。如果不是这样,可能要调整那些连杆的长度(很烦琐)。
调好十字盘后,心情会很愉快。然后把飞机拿起来,用手提着旋翼头,让飞机转动,看看尾舵机是否随之改变?一般尾舵机都会改变,但是具体是否合适,要看试飞的情况再调感度什么的。
另外:这款飞机的精度实在差,也许在调整时运动不是那么精确,但只要是大体对即可,不要指望可以看到1--2度的变化,初学者吗,用它练练手就可以了。
这是我的一些心得体会,不只对否?希望各位尤其是大虾们予以指正,谢谢!!

网友:
不错。就是不是很详细

网友A:
我第一架也是013,第一次离地10秒不到就炸了。楼主的013现在怎样?我的现在差几个零件,不到100元就可以搞定了。等由时间在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架也是013,第一次离地10秒不到就炸了。楼主的013现在怎样?我的现在差几个零件,不到100元就可以搞定了。等由时间在买了

俺的纪录是8秒。呵呵,不过不惨,坏了横轴和齿轮,难得是换起来很麻烦,尤其那个齿轮,简直是一场恶梦.......你们一般从哪里买配件呢?还没找到又好又便宜的。

网友(2008-06-18):
我也是才入手一台彗星500 不过,尾浆 大浆什么的不知道怎么调 看了 有些帮助,谢谢楼主

网友:
准备上013看看

网友:
怎么都没人玩双旋翼的飞机?没看到这种飞机的介绍?

网友:
。。。。。lz态度不太对哦。
大家说013不好是因为有些地方设计不好,不太好调,(精度如何还要看你怎么调了,建议换全金属件。)所以正因为如才才需要仔细认真的去调。不要觉得他便宜,其实玩013比gl更烧钱!认真把jj调好,才能最小化出事故的几率。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
还不会调,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