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一台“火狐”

楼主(2008-02-24):
上个星期终于下手,在淘宝拍下了一台“火狐”EP-100V3。
现在还在路上……
不知道这第一台模型能不能成功升空。
各位老鸟们多多指教呀!!!

网友:
小鸡都狠贼的,还是玩450级别稳得多。

贼就是无风都似3级风!

网友:
我也折腾了几个月火狐,还在折腾。给你一点我的经验
1,舵机很重要。
    我原来用蓝箭3。6  3个 dm13mg 锁尾。锁尾效果不好,后换5g及9g徽盛,及蓝箭3。6 锁尾,感觉一班,现在用gws5.4g感觉很好 0704 可调感度到80,现在想换s3154 锁尾试试。
   蓝箭3。6  4个坏了2个   对副成3个凑合用于斜盘,感觉不好,向前打舵向左右偏,向左右打舵向前后偏,准备换成 gws5.4g 试试
2 0704 还凑合用,便宜,轻,比雷鸟陀螺好用多了(我飞过雷鸟),可能习惯烂驼螺了

3 用塑料浆练习 悬台停好于木浆,不爱坏,坏了可用502粘,但要装平尾,可一定程度避免打尾管

4 尾浆横轴一定要上螺丝胶,并每个起落检查,否则射尾浆夹,我射过2次,很恐怖。并且不要太高转速否则射
5打到大浆后,一定要查浆架,中连是否有裂纹,我射过大浆很恐怖
6 脚架,中联,尾变距s弯,皮带,尾簸箱 爱坏,要多备件,脚架最好加强

7浆距大,转速低好控制! 我的转速高了就会甩尾,而且,悬停不易,飘
8减少舵量 我用50%
9 先不用副螺距,相当固定螺距
。。。。。
以后再说吧,打字太慢

楼主:
谢谢各位了!
现在机子已经到手……无从下手!!!

网友:
新人也玩火狐?火狐坛子里能飞起的没几个

网友:
这么难说
现在在飞LAMA,想考察个室内的单桨机,LAMA熟了换.

网友:
有图吗!欢迎加入  火狐队伍!火狐49789262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