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2#E的金属生级配件可否用在esky CP2上?见图

楼主(2008-02-24):
华科尔22#E的金属生级配件可否用在esky CP2上?见图

网友:
好像是够呛把,要是能换那可好了

网友A:
不合适的地方可能唯一的就是主轴长度,改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适的地方可能唯一的就是主轴长度,改下应该就可以了

哦???用了金属件后如果是原厂主轴长了好解决,短了就麻烦点,有朋友试过吗???

网友B:
我开始玩JJ不懂,买的就是22E,直接就是垃圾,楼主的这些东西我也买过,花了我260米,可是一次也没飞起来过,太垃圾了,要想用在ESKY-CP2上我看可能性不大,我现在是用ESKY的配件改22E,呵呵!
ESKY的配件可以用到22E上的很多:舵机,370强磁马达,有刷电调,尾马达,尾架,尾桨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用了金属件后如果是原厂主轴长了好解决,短了就麻烦点,有朋友试过吗???

可以找别的东西代替啊,我就用改锥的杆做过,相当硬,没弯过

网友:
这一套在淘宝上最便宜的才140
能改的话我也改一个

网友:
楼主去改下看看把,期待你的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别的东西代替啊,我就用改锥的杆做过,相当硬,没弯过

听你这么一说就是王哥你改过了啊。。。真是的,不早发贴让兄弟们共享一下啊 。。我修机的配件还没到,先把机机修好再入这套金属生级件玩下,谢谢了哦 ,对了。。想起来了,如果用改锥做主轴,主轴上有两个固定孔怎么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玩JJ不懂,买的就是22E,直接就是垃圾,楼主的这些东西我也买过,花了我260米,可是一次也没飞起来过,太垃圾了,要想用在ESKY-CP2上我看可能性不大,我现在是用ESKY的配件改22E,呵呵!
ESKY的配件可以用到22E上的 ...

其实我想用华科尔这套金属生级件主要是因为CP2旋转头套件上的球头在大桨打地时很容易炸掉,就是下图这个东东 ,而华22#到底怎么样我没飞过不太清楚 。。。。

网友:
这个旋转头套件,我前2天买了2套 10.8元一套,价格还行,那边坏了换那边,没办法,ESKY的机器就005没金属件,要是早一天能出金属件就好了

网友C:
这个球头我也经常炸坏
不过塑料的东西坏了很好修的
想改金属看着舒服点,精度应该也要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球头我也经常炸坏
不过塑料的东西坏了很好修的
想改金属看着舒服点,精度应该也要好些吧

换了金属件主要是为了抗摔点,好看一也其中一点 ,精度嘛,没看到实物不太确定,感觉还不错,就是拉杆的传动方式跟CP2有点不一样了,看看图片

网友:
谁愿意第一个吃螃蟹?
吃完以后请进来告诉一声!

网友:
ESKY的004005两款没有金属升级件,最主要的是金属十字盘,LAMA有做,为什么没有副厂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