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总线驱动的有刷电调

楼主(2008-02-24):
周末用两片M8搞了一个TWI总线驱动的有刷电调和一个TWI总线调试器
左边板是主机控制板,10位ADC采样电位器分压值,转换成16二进制数后
通过TWI(I2C)总线以400Kbs的速度传送到右边从机
从机根据TWI总线上接收到16位二进制数产生8KH占空比可变的PWM
驱动从机上的3片20安培的N沟道MOS管开关电机

两机间的通信是四根的,其中有两根是电源和地线

从机60A电调,TWI工作在从机接收模式,4位LED数码管显示接收到的控制值
接收到的二进制数转换为4位10进制数显示,控制值从0-1000

TWI总线调试器400kbs,工作在主机发送模式,4位LED数码管显示发送出去的控制值
发送出去的二进制数转换为4位10进制数显示,控制值从0-1000

从机板上有3片20安培的N沟道MOS管(右下角),并联最大电流60A

感觉航模使用的20MS脉宽信号刷新率只有50HZ,在早期用于传递手动控制信号已经足够了
但用来做高速模型自动控制,有写力不从心了,比如FUTABA的GY401开始已经使用5ms脉宽的信号格式了
这样可以提高4倍的直升机锁尾速度(200HZ),但脉宽信号只能单向控制单一设备,且解析脉宽需要较多资源并可能产生误差
而TWI局部总线(I2C)可以在2根信号线的硬件条件下,以400KHZ双向传输数字信号,可校验,无误差
已本电调为例,可在微秒级传送2个字节(16位二进制)的控制数据,速度精度远大于脉宽信号
并且可以同时驱动7位128个主从机通信,所有总线只需两线并联上拉
在航模飞行器的尺度上,可以极大的减少了模型上通信线路

由于是数字双向通信,不但可通过TWI总线控制舵机、电调,还可通过TWI总线采集信号
比如陀螺仪信号传输、发动机温度转速采集、空压采集等等

楼主:
控制电机转速的视频:

http://6.cn/watch/4032743.html

占空比变化时的波形,示波器下面是一个1KHZ的方波作为参考:

http://6.cn/watch/4032744.html

网友:
又一个电子高手,牛!

网友A:
你做这个,我想,自己练习TWI局部总线的使用的意义,大于 民用 航模上使用的意义。
    如你所说,就现在的航模控制方式,时间上确实是太慢了,慢的有时单片机都不能全速运行,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脉宽的产生和测量上了。
    如果是像无人机这样自成一体的遥控-执行系统,使用自己的一套数字协议进行控制(不单是PCM遥控,还有舵机信号的数字化),会比航模好许多倍。
    我以前就想过这个问题。当时的结论是:如果是自己做自成一体的全套东西,完全可以使用自己定义的高速的数字传输方式控制舵机等——比如自己做机器人,舵机的电路板也可以自己做,接收数字信号,那么控制舵机的单片机的程序将是十分好写的,精度、速度都能保证;我正在这么做,数字舵机的程序正在写。
    但是如果是做产品,那你还是先等等吧!因为,目前在航模上没有一个通用的舵机控制的数字协议,你做出来了,人家不一定认帐,没有了兼容性,就没有了市场。例子就是现在的PCM遥控,一家一个协议,把一个好好的东西糟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这个,我想,自己练习TWI局部总线的使用的意义,大于 民用 航模上使用的意义。
    如你所说,就现在的航模控制方式,时间上确实是太慢了,慢的有时单片机都不能全速运行,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脉宽的产生和测 ...

呵呵,楼上说的不错
行业标准的产生大多与经济利益相关
其实我们做这些只要乐在其中即可
不必考虑通信标准这个层面的事情

网友:
还是你说的到位,乐在其中。

网友:
不错!不错!还真搞出来了啊!IIC总线还是比较可靠的,速度也过得去!纯数字化控制了

楼主:
to:正在充电

有个想法,找便宜的国产MG934金属舵机,给把它PCB板改成TWI总线驱动的
这样做你那个六脚机器爬虫,一根线并联到底就可连接所有关节舵机了
而且TWI是双向通信的,关节旋转的角度是可以采集并传回中控MPU
这样就可实现在中控MPU对所有关节的闭环控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o:正在充电

有个想法,找便宜的国产MG934金属舵机,给把它PCB板改成TWI总线驱动的
这样做你那个六脚机器爬虫,一根线并联到底就可连接所有关节舵机了
而且TWI是双向通信的,关节旋转的角度是可以采集并传 ...

其实这个想法完全可行!控制起来更方便,关键是单片机可以用管脚少点的了,步线什么的都方便.只是这东西改了以后就只能专用了!

网友:
强人啊,我对单片机舵机的控制比较感兴趣,哪位大侠有电路图和程序的能否发份给我,我的邮箱:jlzxg@126.com    谢谢了

网友(2012-08-28):
佩服楼主~~能不能公布哈电路图,我也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