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使用感受-请最近在用X6的入内报到

楼主(2008-02-24):
在淘宝买了个X6八合一和0404的控,因为ESKY的连接线缺货,等了一个星期了。郁闷ing。
论坛上有很多图文并茂、详细介绍安装G3.5和设置控的贴。唯独没有图文并茂介绍安装XTR或凤凰的贴子。
真希望有人也能发一个介绍XTR和凤凰安装,设置控的帖子。新手渴求ing。

我打算先试用凤凰,再试XTR,最后是G3.5。
有一起用X6的朋友,说说心得。

楼主:
刚刚收到货了。兴奋ing。自己顶一下。
光盘上找不到“x6全能模拟器操作指导.doc”这个文件。不过安装凤凰挺快的。试用ing。

楼主:
问个很菜的问题。
拔了晶体后,玩模拟器时候,控上面要装电池吗?
前面的贴里面,有人说玩模拟器烧了控。寒!

楼主:
怎么没人顶?难道用X6的人这么少吗?
今天才收货,试用的时候,插上电脑发现了新硬件,但是就认不出有任何的simx模拟器,包括SIM G3、XTR、凤凰都没认出来。
光盘上自带的模拟助手是2007.12版本的,也算新了。在网上查了一下,抱著试试看的态度,更新到最新的2008.2.19版本,终于认出了SIM 凤凰。

用最快的速度装好了凤凰,更新到1.05e版本。
基本地设置了一下控,就开始了第一次试飞之旅。第一架试飞的是直升机(黄色的、带练习架的那部训练机)。场地选择了室内的训练场。

使用感觉:
1、室内场地画面逼真,光影效果不错,直升机的细节部分很真实。
2、对电脑的配置要求的确不高,我的闪龙2800+已经可以流畅运行。
3、操控感觉比较真实。(很难操控)

我玩了几天的双马9081(3通道),基本可以控制前后左右,短暂的悬停。9081单用右杆就可以控制前、后、左转、右转。左杆只有油门大小的功能。
现在玩模拟器4通道的练习直升机,左杆既要控制油门大小,又要控制左右转,右杆变成了前、后、左倾、右倾。一下子还没习惯过来。
因时间有限,第一次试飞的感想到此结束。

网友:
还以为是充电器呢

网友:
用四通控,选3d直机就可以倒飞了。。油门曲线选成“V”型。。凤凰比其它模似器都要爽很多的。。。现在我只玩它。。其它的都不用了,最顶上的工具框里最后选项是多人网络练习,点JOIN加入可以看到很多朋友建的服务器,版本相同后可以进去,这样大家可以一起飞行了。。里面的高手很多。。飞得都很牛。。。。你也可以去撞他们的机。。哈哈。。不过不见意这样。。哈哈

楼主:
试用、调整大半小时,终于可以爽玩PhoenixRC了。
不过,前提只是玩里面的lama直升机,可能因为之前玩过9081,所以对于4通道的lama机,相对地比较容易控制了。

现在觉得,共轴双浆的lama设计,实在太伟大,太容易控制了。花很少时间就能悬停了,前后左右也可以控制自如。
在家里的客厅玩,真是再适合不过了。其它的机型(非lama),没有中等的水平,在家里飞肯定要摔机了。汗!

努力,努力,把lama再练熟一点。就要飞别的。我觉得凤凰里面训练用的电直,左飘惯性都很大,刚接触很不习惯。
新手进阶的路,漫长,漫长!

网友(2008-04-07):
我的刚定货,2天后到,到时同大家一起练习,交流经验

网友:
我玩X6玩了一个月了,感觉这个东东很不错的,至少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我也有用simX6的模拟器,比较欣赏凤凰;飞起来手感很真,我觉得比xtr还好;

网友:
安装xtr的贴很多啊,你在这里精华区查一下,另外我也觉得xtr安装不难,你如果装凤凰没问题,装那个应该更容易。(光盘上的说明书好像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