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R22和V4关于外壳的问题

楼主(2008-02-24):
个人感觉R22的蓝色外壳很好看,不知道能否把v4换成R22的外壳。

网友A:
能换外壳。

网友B:
可以没问题。换个脚架更好。

楼主:
可是有的人说 v3能改 但是v4改不了 因为 v4的机架不同 改过的tx上来个图片吧~

网友C:
V4改换成R22的话,改动很多。要换机身。
有个规律:V3和R22可以不用换机身的情况下互相换壳
V4和科曼奇(还有马上推出的新款LAMA)可以不用换机身的情况下互相换壳
因为V3和R22的机身是一样的,V4和科曼奇是一样的。互换机壳只需换电池盒和壳就可以了。

网友D:
V4的脚架和卡曼奇的有点差别,卡曼奇的有个凸起锁定起落架方向的

楼主:
那是不是说 如果我要更换r22的外壳到v4身上 我需要买的有 r22机壳 r22机架 r22脚架 。 这样是不是就能成功更换了 ?

网友C:
还要一个R22的电池盒
但是要换机身的话,你要把所有的零件全部拆下来,包括马达舵机等,麻烦得要死!

楼主:
听起来就可怕 , 但是 , 机身 机架 脚架 已经下单了 没有买电池盒。 这下有的玩了

网友E:
好像只有V3 和 R22可以直接换

楼主:
这下惨了 卖家告诉我很容易就换了 没想到阿 早知道先问问各位高手再买 教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