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sim x6插在电脑上无法识别?是什么原因?急!

楼主(2008-02-24):
x6插在电脑上无法识别?是什么原因?急!

1、插上电脑,有发现新硬件。发现super simx6.0、然后,发现G3.5,然后,新硬件安装完毕,可以使用。
2.、u盘灯,红色。插上遥控开启后,u盘灯变绿色。
3、模拟助手里面,没有显示simx的设备,所有sim g2,sim g3.5,sim凤凰,sim str都是灰色的。
点,搜索simx设备,显示没有找到。
4、进入凤凰软件,也显示没有连接usb设备。

急!在线等答复!

网友:
升级最新模拟助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模拟助手光盘上自带是2007.12版本的。升级到最新的2008.2.19日的。就认出来了。汗!……%¥#◎

网友(2008-04-08):
在那里升级呀?

网友:
点击模拟助手的菜单 -> 设置-> 在线升级 即可.

新版的模拟器助手增加了轨迹练习功能,

网友(2011-02-23):
现在那个升级网站好像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