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 v2套机电调不会设置(有新问题)

楼主(2008-02-24):
我系新手,刚买的V2套装的电调不会设置。是不是把控的油门推到最上面,然后电调接电,听到,滴滴,两声后把油门推到最低,听到滴一声后就行了呢?我的不行啊,我听到滴滴两声后就推到最低,电调就开始不停的滴。。。滴。。。滴。。。了,好像是进入了编程设置模式,电机一直都没转过。哪个好心的大哥帮个忙教教我,谢谢!!还有我是广西南宁的,想认识一下南宁的模友,欢迎加我的Q:247744053 留想

谢谢那么多热心的大哥,电调已经设置好了。但是又出现新问题,电调接电,按照说明书上说的正常起动后,马达不转,并且有“哔-哔-哔-哔-哔-”(很急促的单音鸣叫)声音与平常的急促的单音鸣叫又不太一样,马达用手转会咳嗽几下,又停下来。电调已经设置成超柔和启动,进角为低。说明书上说可能是油门未归零或油门行程设置过小,已经重复设置过多次,还是没用。请各位大哥继续帮忙。谢谢!

网友:
传给你些资料吧!看着自己设置

网友A:
到WING的网站上下载电调的说明书,很详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WING的网站上下载电调的说明书,很详细的

网友:
你的油门反了。
控的油门最大未必是电调油门的最大。
futaba的标准和好盈电调是反的,需要先把控的油门反向

网友:
最好用编程卡,既方便又安全.

网友:
1、油门反了。2、到维英网站下载说明书,仔细阅读后再作设置,否则可能没做成设置反而伤人。

网友:
他是在设置油门行程,这个编程卡做不到,哈哈

网友:
油门行程是按说明书来设置的吗?

楼主:
油门行程是按说明书设置的:将油门打到最高,发出“哔-哔-”后将油门打到最低,接着发出3声短促的“哔”鸣音表示锂电池节数有3节,自检OK,发出长鸣音“哔——”表示电池节数系统准备就绪。然后我一推油门就又会有“哔、哔、哔、哔、哔”急促单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下午用另外的电机和电调试试。还有我的控是新买的T9,油门打到最低应该就是油门最低点吧,怎么设控上的油门高低点,T9的说明书没有说啊。还有我用30A 3200KV的电调电机飞450可以吗?新手不知道的问题很多,谢谢各位大哥的帮助了。

网友:
我不是跟你说了么,可能是你的油门设定反了,你油门最低的时候对于电调可能是最高!
所以你把遥控器的油门反置一下,再设定!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电机已经正常运转了。不是油门问题,可能是马达接口焊接不稳,重新焊过后就没问题了,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谁借我个盆,我要吐点血……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耐心的指点,因为是新手各方面难免会犯低级错误。